求高手,有偿,STM32F407与DP83848芯片在lwip下,实现组播问题

楼主(2017-10-11):
不知怎样编辑这个题目才能吸引更多高手过来,希望管理人员能帮忙编辑一下,谢谢

单片机型号:STM32F407
网口芯片:DP83848
lwip版本:v1.3.2

本地IP为:192.168.0.50,与组播共用端口5568

我做过的修改如下所示:
1、 在opt.h文件中,将
#define LWIP_IGMP                       0
改为
#define LWIP_IGMP                       1
即打开IGMP功能
到论坛上搜 lwip与IGMP搜不到任何信息
2、在ethernetif.c文件中,将语句
netif->flags = NETIF_FLAG_BROADCAST | NETIF_FLAG_ETHARP | NETIF_FLAG_LINK_UP;
改为
netif->flags = NETIF_FLAG_BROADCAST | NETIF_FLAG_ETHARP | NETIF_FLAG_LINK_UP | NETIF_FLAG_IGMP; //添加IGMP标志

3、添加igmp_tmr()函数的调用
在 netconf.c文件靠前的位置添加变量,大约在该文件的第70行左右,代码如下所示。

#ifdef LWIP_IGMP
uint32_t  IGMPTimer=0;
#endif

然后在该文件的#ifdef USE_DHCP前面,大约在第180行的位置添加igmp计时器调用代码:
#if LWIP_IGMP
if(localtime-IGMPTimer>=IGMP_TMR_INTERVAL)
  {
IGMPTimer=localtime;
    igmp_tmr();
  }
#endif

4、UDP初始化
void UDP_sACN_Init(void)
{
        struct udp_pcb *pcb;

        #if LWIP_IGMP
        struct ip_addr ipgroup;
        IP4_ADDR(&ipgroup,230,0,0,11);
        igmp_joingroup(IP_ADDR_ANY,(struct ip_addr *)(&ipgroup));
        #endif

        pcb = udp_new();
        udp_bind(pcb,IP_ADDR_ANY,5568);

        udp_recv(pcb,udp_sACN_recv,NULL);
}
编译下载,运行
PC软件发送数据,抓包软件也监听到了数据,但单片机没接收到数据

再关闭以太网的MAC滤波功能,代码更改如下所示:
ETH_InitStruct->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改为
ETH_InitStruct->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None;
编译下载,运行
PC软件发送数据,抓包软件也监听到了数据,但单片机还是没接收到数据

再分配多一个65000的端口,来实现接收
更改UDP初始化代码
void UDP_sACN_Init(void)
{
        struct udp_pcb *pcb;

        #if LWIP_IGMP
        struct ip_addr ipgroup;
        IP4_ADDR(&ipgroup,230,0,0,11);
        igmp_joingroup(IP_ADDR_ANY,(struct ip_addr *)(&ipgroup));
        #endif

        pcb = udp_new();
        udp_bind(pcb,IP_ADDR_ANY,5568);
        udp_bind(pcb,IP_ADDR_ANY,65000);

        udp_recv(pcb,udp_sACN_recv,NULL);
}

编译下载,运行

单片机也没接收到数据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如果有高手知道问题在哪里,并可包解决的话,可私聊,有偿

网友A:
搜 一下 LWIP_IP_ACCEPT_UDP_PORT 看看是否有关

硬件方面,把 recv_all 打开,以关闭过滤器,并在驱动中dump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包,确认硬件上有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一下 LWIP_IP_ACCEPT_UDP_PORT 看看是否有关

硬件方面,把 recv_all 打开,以关闭过滤器,并在驱动中du ...

搜索不到与LWIP_IP_ACCEPT_UDP_PORT相关的内容,不知是不是我权限问题,因为是刚注册的号

“并在驱动中dump所有接收到的数据包”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使用lwip做过组播的坛友估计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lwip做过组播的坛友估计比较少

只要有人做过就好了,我以前也搞了好久没搞出来,最近有客户想要这个功能,搞了几天,还是不行,只能上来求助了

网友C:
12年的时候,似乎搞过,没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年的时候,似乎搞过,没印象了……

找找看,看有没有代码,想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找看,看有没有代码,想参考参考

早没了……要弄清楚,我也是查资料,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位网友的解决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BB%84%E6%92%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位网友的解决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7591&highlight=%E ...

谢谢,我的问题找到了,关了电脑的防火墙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找到,关了电脑的防火墙就行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