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用单片机做过运算放大器双积分AD转换,U/F转换求...

楼主(2017-10-11):
哪位老师用单片机做过运算放大器双积分AD转换,U/F转换求指导。。
双积分AD的工作过程。。求指导

楼主:
本图比较大。点击图片可以看到右侧,

网友A:
这个不是双积分呀

网友B:
搭过双积分,实现到5位半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双积分呀

积分 器的同相输入端为什么还接一个频率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过双积分,实现到5位半的分辨率

积分器的同相加一个频率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看样像电压频率变换器,电容需要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器的同相加一个频率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比较电压,根据电压大小输出0或1;反馈后再比较,输出的0/1成为一个PWM波形,和输入电压正比;单位时间的1的数量正比输入电压

网友:
找找delta-sigma ADC;这就是一个单级的delta-sigma A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积分器的同相加一个频率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这图貌似就不是双积分,没有自动零相就罢了,连没有反向积分相,清零相都没有

网友:
如果确定电路可以工作的话,可以搭个电路用示波器测量各个点的波形然后逐步分析电路工作原理

或者省事儿点儿用Spice做个仿真电路查看各点波形,,把问题分解来看更容易搞清楚。。

楼主:
是显示不出来。你点开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像电压频率变换器,电容需要放电

对。我感觉不像是双积分。好像是电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貌似就不是双积分,没有自动零相就罢了,连没有反向积分相,清零相都没有 ...

应该是电压频率转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压频率转换吧

V/F就不用这蛋疼的东西了吧,一块LM331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就不用这蛋疼的东西了吧,一块LM331就搞定

LM331贵啊。这个分立元件的应该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31贵啊。这个分立元件的应该便宜

你蒙了吧,LF353的价格不会比LM331低,想用分立IC做到LM331的性能 成本只会比他高,不会比他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蒙了吧,LF353的价格不会比LM331低,想用分立IC做到LM331的性能 成本只会比他高,不会比他低 ...

哦。我看那个进口的6块多。国产的和353差不多价格。有一元左右的有五毛左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看那个进口的6块多。国产的和353差不多价格。有一元左右的有五毛左右的。 ...

看看那种余姚的表头清一色的OP07+LM331

不要忽略电阻的成本,要做性能,电阻的成本会比IC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种余姚的表头清一色的OP07+LM331

不要忽略电阻的成本,要做性能,电阻的成本会比IC还高 ...

我这个就是余姚温控上抄下来的。是用的这个电路。输入部分为CD4051选通检测热电偶,热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构成的分压电路,这三个量。4148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给热电偶做的温度补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余姚温控上抄下来的。是用的这个电路。输入部分为CD4051选通检测热电偶,热电阻,和一个二极管 ...

是的,你这个图没有放大级吗?你提供的这个图只是V/F而已,前级还是需要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