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电子开发用什么系统的多?

楼主(2017-10-11):
买个电脑看有没有必要换成win7....

现在的新电脑都是win10了,不知道相较于win7而言,

在系统的流畅度、稳定度、最主要的是对电子软件的支持度那些。。。。

网友A:
我开发也一直用WIN10

网友:
还在win7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发也一直用WIN10

KEIL  IAR   这些都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IAR   这些都没影响?

已经用两年win10了,keil一直在用,没什么影响,iar没用过不清楚,常用的AD啊,串口助手等小工具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两个都用

楼主:
按你的感觉,哪个好用?

网友B:
win10  其他的都挺好的,唯一的就是用PL2303出现问题。

网友:
Win10 基本没问题,只要不用一些专用的老硬件设备

网友:
呵呵,我说我在用OSX你信么。C Lion+Xcode

网友C:
WIN7 64位的兼容性还不错    XP32位的旧软件还能运行

网友:
win7 用着舒服。   win10不喜欢也不排斥。

网友D:
win10会不会更流畅?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64位的兼容性还不错    XP32位的旧软件还能运行

我现在的电脑就是64位win7的....

想请大家评估下,win10和win7哪个好

网友:
用了一年WIN10又换回WIN7了,没有好坏,个人习惯吧

网友:
win7 64位,健步如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10会不会更流畅?嘻嘻

将2台WIN10转换成WIN7的表示,WIN10更流畅只存在于微软的广告中。
奇葩的输入法,就是那么个性。所以装第三方输入法。把微软拼音输入法卸载了就出各种幺蛾子;不卸载打开Edge就必须使用微软拼音输入法,否则只能输入英文。坚持抗战N久换成Win7之。
另一台某一天莫名其妙的开始菜单变成灰色无法点击了,重启无效,于是换成WIN7。

网友:
办公室 win7   64位
房间    win10 64位

网友:
win10一出来,一直用win10。
早期win10虽然有很多不足,但是也能适应。

网友F:
我的新电脑(公司配的)只能用win10
我还是更喜欢win7,可能是习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2台WIN10转换成WIN7的表示,WIN10更流畅只存在于微软的广告中。
奇葩的输入法,就是那么个性。所以装第 ...

输入法是10最逗逼的地方。

第三方输入法最蛋疼的是只要碰到shift键就完全乱套了,这在7下面是不可想象的。在输入法这块,10就是个RZ垃圾作死。

其实M$作死灰常简单,再搞几个逗逼的输入法,保证马上死翘翘。据统计,10的份额一降再降,换7的反而更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新电脑(公司配的)只能用win10
我还是更喜欢win7,可能是习惯问题

真不是习惯问题。10下输入法你碰一下shift试试?立马搞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真不是习惯问题。10下输入法你碰一下shift试试?立马搞死你。

我现在用手心输入法,把原来系统自带的输入法给禁用了,现在按shitf切换中英文,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win10  其他方面都可以 就那个输入法 好坑啊,换google输入法  偶尔 也会卡顿。

网友:
win7   64位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还是选择win7的人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手心输入法,把原来系统自带的输入法给禁用了,现在按shitf切换中英文,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

我win10  64位,用搜狗非联网版本正常。shift常用,切换中英文,没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  其他的都挺好的,唯一的就是用PL2303出现问题。

强行安装低版本的驱动即可。
系统更新或换USB端口,可能又自动装上内置的新版驱动,自己再手动强行安装低版本的驱动即可。

附件下载后请去掉zip扩展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win10  64位,用搜狗非联网版本正常。shift常用,切换中英文,没出现你说的现象 ...

一指禅当我没说。

不盲打不中高速(手速每分200字母以上)当我没说。

有时候蹭一下shift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感觉,哪个好用?

WIN7....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  IAR   这些都没影响?

当然你要用最新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你要用最新的版本的,

最新的还是算了,现在还是4.多的keil

网友:
keil V5.14.00,西门子TIA V14 ,使用win10 64位,没有问题。

网友:
win7   64位  keil V5.11.00

网友:
一直用这win7,开发工具这块问题不大,win10下我也试过,都没问题。
关键是我用的adobe frame maker2015这个软件,在win10下默认安装有问题,需要调整很多文件夹的权限,
太麻烦,还是一直win7跑着。

网友:
win10 ,新电脑没有win7驱动,只能win10。开发软件没有问题。当然,你换win10必然会折腾
这是无法避免的,看你折腾多久了

网友:
os x + 虚拟机win7,流畅的一塌糊涂

网友:
win10,紧跟潮流,不要抗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指禅当我没说。

不盲打不中高速(手速每分200字母以上)当我没说。

从win7时代就一直在用QQ五笔输入法,到后面win10也一直在用,默认shint键就是切换中英文的,从没觉得有什么别扭过,虽然可以设置别的快捷键,但从没去改过.打字速度嘛,每分钟90个汉字以上.

网友:
一直用的win7 64位系统,很好用。

网友:
Debian 64+win7 64

网友:
Windows 10 昨天剛升級到1709

應用軟件AD、MDK、STM32CubeMX、LTspice、還有各種驅動以及儀器儀表控制軟件,都沒發現任何問題

网友:
我觉得Win10输入法超好用

网友:
我的一些硬件工具比如伟福仿真器,威龙编程器只能在win7-32下工作,因此只能选用win7-32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