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搞电信E1传输交换的朋友么?

楼主(2017-10-11):
手头有个案子,需要用到E1传输和数字交换方面的技术方案,有懂这方面的朋友么?可以合作搞一搞这个案子。

貌似这些是电信比较早的技术了,要用的芯片也似乎只能买拆机的芯片,现在玩这个的比较少了,大家都玩什么VoIP、软交换什么去了。

网友A:
E1只有2M,没前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只有2M,没前途啊

这个系统里面,一个基站只有8路话音,2M的可以做到30路,富富有余。

网友:
E1需要两条同轴或者一条光纤,感觉线路成本高。

网友:
干嘛非要用E1 ?

网友:
voip吧 ,e1太古老了

网友B:
我们现在还涉及一些。请问,E1上需要运行哪些信令协议?协议比较麻烦。

网友:
SS7?感觉很古老的样子。

网友:
我E1,T1 这些都搞过,ISDN 和 SS7 信令也弄过,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也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还涉及一些。请问,E1上需要运行哪些信令协议?协议比较麻烦。

不需要走规范的7号信令什么的,独立使用的系统,自己定义一些心灵就可以啦。

网友:
我公司的对讲机系统 目前有在使用E1传输,买一个E1芯片的LIU或者LIU+成帧器芯片就能实现啦 ,不负责,协议自己定义

网友C:
如果是跑一路E1的可以选择DS26521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跑一路E1的可以选择DS26521芯片

感谢回复,DS26521这个芯片我也看到了。

目前暂定用MT9750做E1的Transceiver,用MT8985做数字交换,先折腾一下。

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网友(2017-11-13):
现在好像都用FPGA做了,专用的物理层芯片太贵,而且越来越不好买了

网友:
用fpga解码

网友:
前两年程控交换机退网不少,找对渠道,芯片来源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2018-09-28):
看一下这么古老的东西还有多少人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