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输入中断 受通讯的干扰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10-11):
如图
触摸屏做为主机 发送命令 给STM32 或变频器
发现给变频器发送命令时候, STM32 I/O口 并没有中断,
可是仿真时候发现,触摸屏给变频器发送命令, 或变频器上电, STM32就进入中断
各位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通信方式。要有通信协议对数据做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通信方式。要有通信协议对数据做校验

这样表达能看懂吗

楼主:
在输入中断I/O口吗。 具体怎么该,有点没懂

楼主:
如图,I/O口处理形式

网友B:
是仿真的时候有出现的吗?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低功耗,做查询好点,,如果干扰可试一试加电容和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仿真的时候有出现的吗?

正常运行的时候 采集也是有中断进入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运行的时候 采集也是有中断进入

电容是给上拉还是下拉, 我加个2K下拉电阻和电容 ,发发现进入不了I/O中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给上拉还是下拉, 我加个2K下拉电阻和电容 ,发发现进入不了I/O中断呢 ...

电容怎么可能上啦

网友:
你这个IO口接法比较少见,需要阻抗匹配调试。。。
最好使用软件查询法判键滤波比较靠谱

网友:
前端加点吸收电路

网友:
不接变频器试试

网友C:
有这么强的干扰?不接变频器试试,IO上使用外部强上下拉试试,优化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强的干扰?不接变频器试试,IO上使用外部强上下拉试试,优化布局。 ...

不接变频器,I/O中断没有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电源输入接上电源滤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电源输入接上电源滤波器看看

考虑了,也考虑加个220-220隔离变压器 ,目前手上没有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