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市面上有哪些二维码扫描枪方案?

楼主(2017-10-11):
帮个朋友问下,应该大部分是摄像头+单片机实现,但看到淘宝上便宜的买几十块钱,那这种能否满足成本速度上的要求?
发红光那种是专用的光学传感器还是只是为了对准位置?有便宜的专用的扫描枪传感器和解码芯片么?

网友A:
二维的绝对不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到,一维激光或者一维线阵CCD的倒是可以在100以内。
低端枪红光都是红色LED加透镜,纯粹为了辅助对准,高端的会用激光管,线更细。
可以买二维扫码模组,普通的100左右,这个随便都可以买到,都是单片机或者ARM,MIPS跑算法。
专用条码解码芯片就不要想了,国内有条码算法能产芯片的大概就2家公司,芯片不会有零售的。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个康耐视的,2万多一个!楼主参考一下,除去公司采购的水份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的绝对不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到,一维激光或者一维线阵CCD的倒是可以在100以内。
低端枪红光都是红色LED加 ...

好吧,昨天给朋友牛皮吹过了,几个月前某宝一搜都是几十块钱的,以为和鼠标之类一样都有专用芯片低成本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维的绝对不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到,一维激光或者一维线阵CCD的倒是可以在100以内。
低端枪红光都是红色LED加 ...

用激光能不能扫手机?是XDL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维的绝对不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到,一维激光或者一维线阵CCD的倒是可以在100以内。
低端枪红光都是红色LED加 ...

2维模组有100左右的?介绍几个来看看,我看很多国产的都150左右,还是软解码,不带ARM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能不能扫手机?是XDL的吗?

二维模组的激光只是用来瞄准,  一维才有激光用于解码但扫不了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能不能扫手机?是XDL的吗?

激光的都不能扫屏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维模组有100左右的?介绍几个来看看,我看很多国产的都150左右,还是软解码,不带ARM芯片的 ...

没什么软解硬解区别,都是靠模组上的处理器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软解硬解区别,都是靠模组上的处理器解码

zebra,霍尼韦尔的软解我都在用啊,400块左右,    民德、新国内、万酷这些带处理器的也有用,没有低于200的,不知你说的100左右是哪家的?

网友:
做的比较好的 CODE,HONEYWELL都是镜头+解码器的方案,这东西便宜不了。。。
二维码的种类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zebra,霍尼韦尔的软解我都在用啊,400块左右,    民德、新国内、万酷这些带处理器的也有用,没有低于20 ...

你买贵点正常,因为我这价格都是长期合作批量出货价。
我们公司给智能POS这些厂商的软解授权也就几十块/台设备,比极限性能,的确会比霍尼这巨头有差距,但是正常用途,性能也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买贵点正常,因为我这价格都是长期合作批量出货价。
我们公司给智能POS这些厂商的软解授权也就 ...

你说的软授权是只给解码库然后用摄像头解码?,有没包含专门的读头?

网友:
新国内扫描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软授权是只给解码库然后用摄像头解码?,有没包含专门的读头?

请问下 市面上的二维码扫描模组的 红外(红光?)没有什么作用吗,只是定位?

网友E:
不上千的 识别通用性估计都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市面上的二维码扫描模组的 红外(红光?)没有什么作用吗,只是定位? ...

二维码模组都是通过摄像头获取图片解码的,红光激光那些只是用来补光或定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软授权是只给解码库然后用摄像头解码?,有没包含专门的读头?

一般给人供货,有2种形式:
1.给人提供带摄像头带解码的模组,直接串口或者HID方式输出
2.给人算法库,对方设备已经有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上千的 识别通用性估计都很差

要看具体参数要求的。
常见扫码设备都是30W像素,一秒解码差不多10次,商业用途绰绰有余了。
当然你想更快的,或扫更小的码,可以选更高的像素更快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给人供货,有2种形式:
1.给人提供带摄像头带解码的模组,直接串口或者HID方式输出
2.给人算法库,对 ...

只给算法库几十块也不便宜啦,我说的软解是专业扫描头(不带解码板)+算法库的,不是用普通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参数要求的。
常见扫码设备都是30W像素,一秒解码差不多10次,商业用途绰绰有余了。
当然你想更 ...

速度是一方面,我测过国产的有时会解错,比较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贵点正常,因为我这价格都是长期合作批量出货价。
我们公司给智能POS这些厂商的软解授权也就 ...

福州公司?

网友F:
最近刚拆了一个霍尼韦尔的扫码器,效果确实杠杠的,不过价格也很感人(淘宝买的零售),里面是可见光辅助照明还有触发,然后摄像头扫描,处理器是飞思卡尔的iMX25X,工艺相当精湛做的很漂亮,谁能想到一个简单的扫码枪里面上ARM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刚拆了一个霍尼韦尔的扫码器,效果确实杠杠的,不过价格也很感人(淘宝买的零售),里面是可见光辅助照明还 ...

请问什么价格?

网友(2017-11-14):
用的霍尼的,估计0.1秒就识别了,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