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中断向量偏移地址问题

楼主(2017-10-11):
现在想在STM32的flash区域做两个APP
通过boot来确定执行哪一个

但是升级时候有可能出现把A程序刷到了B程序的地址的危险
需要专门的逻辑来判断

现在想通过程序中判断下发的bin文件第二个32bit数据来确定下发的是哪个app
如果当前运行的是A,但是下发的程序也是A
则不执行升级

现在对于第二个32bit数据有些困惑
使用keil,当偏移地址为0时候是0x8000145,但是用IAR生成的却是0x8005EB1
当改变偏移量时候他们的变化规律倒是相同的.

现在不知道改变哪些设置还会影响到这个偏移地址,
或者我的判断思路就是错误的,
有其他的办法能更准确的判断出来下发的APP的真实偏移地址

网友A:
首先可以告诉你,是可以通过设置指定某个函数地址的,但是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因为你的app尺寸是限制的,你完全可以使用固件的第二个32bit(对于stm32起始就是Reset_Handler函数的地址的地址),判断其范围是否在对应appX的地址范围内。如下图:

假设读取的第二个32bit数据为Addr。
如果(0x08000000+16KB)< Addr < (0x08000000+16KB+64KB),则认为是APP1的固件。
如果(0x08000000+16KB+64KB)< Addr < (0x08000000+16KB+64KB+16KB),则认为是APP2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告诉你,是可以通过设置指定某个函数地址的,但是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因为你的app尺寸是限制的,你 ...

Tks
用范围判断倒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抱着追根究底的态度
这个值除了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offset);
这个函数修改中断向量表指向之外
还受到哪些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