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minPCIE转USB转接板电路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10-12):
网上买的,可以用来提取miniPCIE的封装,哥板子打回来之后告诉你们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明天画板验证

楼主:
确认过了,没问题。注意串口位置和电平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过了,没问题。注意串口位置和电平匹配

你用的串口吗,我是用usb接口,看手册上说串口最高波特率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串口吗,我是用usb接口,看手册上说串口最高波特率也不高

单片机控制只能串口啊,速率115200就行了,再高就没试过了。

网友:
是,你用的AT还是PPP?

网友(2018-05-22):
刚好要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下次用一下,正愁没处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