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I1083(或SI106X/SI108X)的兄弟,请教无线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7-10-12):
要做一个低功耗的无线传感器,因为体积有要求,所以选择了 SI1083,结果被折腾的够呛,,,先吐槽几点:
1、这个芯片就是把两个芯片封在一起,真正的是把两个芯片塞到一个壳子里,两个芯片之间的连接居然都要占用处理器的IO口;
2、SILICON LABS 不知道是基于什么考虑,在芯片手册里对无线部分说得支支吾吾、高深莫测的,就是不告诉你是封了个什么芯片在里面,也不告诉你具体怎么去操作,要么去他们网站找资料,结果网站的资料都是针对具体SI446X系列芯片的,我特木的怎么知道你里面到底封的是哪个芯片?
3、说一下他们提供的WDS工具,还是那个问题,,,生成的代码都是针对SI446X的!
4、最后,经过各种痛苦的折腾后,总算,,,总算读出了无线部分的ID,结果发现是 SI4460!特木的手册里直接说封了个 SI4460 会死吗?

然后,读出了芯片ID我以为就顺利了,结果拉低SDN后,执行 POWER_UP 命令就挂了,执行命令后怎么都读不到 CTS ,,,(始终是0x00),,,按说能读到芯片ID,硬件应该没啥问题了吧?怎么就死活执行不成功呢?有折腾过这个芯片的兄弟么,指点一下?

网友A:
之前准备上SI4463,买了几个模块然后开始玩,发现WDS里面的配置太多太复杂了,直接放弃了,哈哈

网友B:
有事找技术支持,本来就玄乎,尽量不要自行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事找技术支持,本来就玄乎,尽量不要自行猜测!

呃,,,以我行走江湖N年的经验来看,“技术支持”是比自行猜测还玄乎的存在!我们这种级别的厂家,就算能遇到技术支持,也是那种大学刚毕业不久、还处于学技术的阶段、一般情况只会把你往沟里带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准备上SI4463,买了几个模块然后开始玩,发现WDS里面的配置太多太复杂了,直接放弃了,哈哈 ...

SI106X/8X系列貌似很冷门,,,几乎都没人讨论的,,,这下算入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