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图三极管的VAC21.4V是个什么电压

楼主(2017-10-12):
大家好,我有个三极管的电路图(如下图),有点看不懂,请教一下大家。图中VCC24和GND1是直流24V的正和负,U11为光藕,只画了输出部分,我想知道VAC21.4V是个什么电压。谢谢大家

网友:
大概就是RX2、RX4串联分压,NX1、NX2射极跟随

楼主:
不对吧,VCC24和GND1是直流24V,VAC21.4是什么电压

楼主:
有高手么?帮我分析一下咯

网友:
我觉的楼主挺逗的,电路就这么多,冒出来的21.4VAC不应该你自己从整个电路中去找这是哪来的电压,问我们?

楼主:
我测得,实话实说吧,我抄的电路,就是搞不清才请教大家的

网友:
两个VAC21.4分别连在负载两端的话感觉像个H桥电路,你两个VAC21.4不会是连在一起的吧?

楼主:
是连接在一起,楼上

楼主:
但是不是H吧

网友:
感觉楼主的图抄错了

楼主:
错哪呀,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VAC21.4V静态时是中点电压、动态时是驱动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哪呀,请指点一下,谢谢

V21.4是不是接到了哪个IGBT或MOS的G极?

楼主:
VAC21.4V是给外面供电的,我用万用表测过,它是交流21.4V

网友A:
从电路看,基本上是由U11光耦输出来调制后面的:NX1、NX2组成的推挽级和NX5加NX3、NX4组成的反向推挽级(工作过程类似H桥)。
但是考虑到两个推挽级输出均接在VAC21.4V同一点,故并不存在常规H桥负载两端的差动电压,而是(在VAC21.4V点空载时)产生由NX1到NX4或者由NX3到NX2的差分射极电流。若VAC21.4V点接负载,电流情况将会较为复杂,LZ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现在没样品了,前2天搭了个电路,三极管都烧了,不知道为啥,明天再重新搭个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像是H桥驱动电机正反转的,21.4v 是24v通过J3管导通后的输出电压,可以看出导通损耗比较大

网友:
两个VAC21.4V是同一点的话,那肯定要烧管子了。是不是中间连着电机绕组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基本上是由U11光耦输出来调制后面的:NX1、NX2组成的推挽级和NX5加NX3、NX4组成的反向推挽级(工 ...

射级输出的H桥,照我理解频响应该更好些。
两个21.4v间应该是负载,而不是楼主说的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
我看就是H桥,LZ你的设备上是不是有小电机的。104电容就是消除电机的干扰。

网友:
两个VAC21.4V应该是独立的,要不然肯定烧管子。应该就是H桥输出,21.4V应该是把三极管的压降算进去了

网友:
104不是这样用的吧,两个21.4连在一起,不可思议,无论光偶是否导通,都处于短路状态,不烧就奇怪了

网友:
感觉还是mos驱动,要是中间有个电机,那么电机什么时间停止呢,不正转就反转?

楼主:
xiaobendan,这个真不是电机驱动的,而是用24DC转个21.4VAC的电路,我测过那VAC21.4的电压,确实是交流21.4V。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电容应该是这个接法

楼主:
电容没有极性,确实是瓷片的

网友:
跟电容类型无关...

楼主:
好我再改电路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