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想扩展8个串口,通过usb方式,有推荐的芯片吗?

楼主(2017-10-12):
如题:
一个产品想扩展8个串口,通过usb方式,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A:
STM32记得有8个串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记得有8个串口的

确实有,STM32F429ZGT6,我准备试试看是不是8个都好用。

楼主:
如果不用单片机,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C:
ch438q,不一定比单片机便宜就是了

网友:
FT4232*2
比较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h438q,不一定比单片机便宜就是了

这个还好,不算贵,,,就是是国产芯片,不知道环境恶劣点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STM32F429ZGT6,我准备试试看是不是8个都好用。

429的8个都用过,但不能都挂到DMA上,
好像smt32f091也有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429的8个都用过,但不能都挂到DMA上,
好像smt32f091也有8个,

谢谢啊,这信息很有用。我接传感器,不用DMA没关系,中断可用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好,不算贵,,,就是是国产芯片,不知道环境恶劣点如何!

是并行总线的,系统是arm应用处理器,没有这个接口,再用usb转一下更麻烦了。接普通单片机应该不错。

现在用的这个:xr21v1414 有点小贵。其实我们就要txd,rxd。这个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们的方案是用USB hub分多个usb  然后在每个usb用usb to串口。
好在我们只是缺2个串口。

当然还有FT4232  可以用,还有楼上的 xr21

网友:
可以试下SPI转串口,比如周立功的ZLG9518S

网友:
wch好像有啊。。。以前  成都国腾 也出过类似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STM32F429ZGT6,我准备试试看是不是8个都好用。

有更多的串口也没用,它的一个usb最多只能实现7个虚拟串口。
因为它的usb好像只有14个可配置端点,每个串口占两个…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STM32F429ZGT6,我准备试试看是不是8个都好用。

可以用么?刚刚用429设计了一个产品,8个串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更多的串口也没用,它的一个usb最多只能实现7个虚拟串口。
因为它的usb好像只有14个可配置端点,每个串 ...

这个叼,经验老司机啊

网友:
有没有考虑USB Hub?再USB转串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叼,经验老司机啊

其实完整的usb转串口要占三个端点,还有一个中断端点来报告状态。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也不影响工作,反正你只用了串口的收发两根线。

网友:
用一个最简陋的fpga处理器别成本可以很低,做几十个串口没问题的,而且还是并行处理,杠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更多的串口也没用,它的一个usb最多只能实现7个虚拟串口。
因为它的usb好像只有14个可配置端点,每个串 ...

配置端点共用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被电脑报错 我估计电脑不会管 反正波特率其实不用电脑管 只要数据端点分开就好

网友:
两个m0  每个四个串口 用spi连接 应该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配置端点共用一个不知道会不会被电脑报错 我估计电脑不会管 反正波特率其实不用电脑管 只要数据端点分开 ...

我说的就是数据端点啊。我记得st的usb只有14个数据端点。这些端点可任意配置为输入或输岀。
每个虚拟串口必须要一个输入端点和一个输岀端点。
控制端点当然只有一个0号端点啊,公用的。

网友:
One CDC function requires 2 IN / 1 OUT endpoints (interrupt IN/ bulk IN/ bulk OUT), other than the default EP.
Available endpoints of each STM32F family are,

STM32F102/103 - FS Device core: 7 IN / 7 OUT
STM32F105/107 - OTG_FS: 3 IN / 3 OUT
STM32F2xx/4xx - OTG_FS: 3 IN / 3 OUT
STM32F2xx/4xx - OTG_HS: 5 IN / 5 OUT

STM32F102/103 - 3x CDC composite [ 6 IN - 3 OUT ]
STM32F105/107 - just one CDC [ 2 IN - 1 OUT ]
STM32F2xx/4xx - 2x CDC composite on OTG_HS [ 4 IN - 2 OUT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数据端点啊。我记得st的usb只有14个数据端点。这些端点可任意配置为输入或输岀。
每个虚拟串口 ...

如果只用一个输入端点和一个输岀端点不用中断端点的话,
STM32F103是不是可以实现7个虚拟串口?
其中3个USART,2个UART,在通过软件实现两个模拟的串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数据端点啊。我记得st的usb只有14个数据端点。这些端点可任意配置为输入或输岀。
每个虚拟串口 ...

我看错了,确实是。
估计用两个带USB的M0划算,每个带4个串口,一个USB。 再用HUB汇合。
虽然是两个,软件只是一模一样。  M0 10块上下一个  HUB芯片2-3块?  加起来20多。

网友I:
如果比特率不高,软件模拟还是最省成本的。

网友:
用CPLD做纯硬件的串口,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更多的串口也没用,它的一个usb最多只能实现7个虚拟串口。
因为它的usb好像只有14个可配置端点,每个串 ...

我其实需要12个,外面加个总线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么?刚刚用429设计了一个产品,8个串口

板子没回来呢,下个月能知道答案了。

网友J:
瞎折腾那干啥,瑞萨RX65N,价格便宜20块左右,有USB,有9个UART。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看错了,确实是。
估计用两个带USB的M0划算,每个带4个串口,一个USB。 再用HUB汇合。
虽然是两个, ...

我能说,其实任意个串口,USB最少只需要3个端点(控制、输入、输出各一个)就可以了么,但是上位机要改,要么改驱动,要么加软件转发。
这样,我能想出来的最便宜的方案就是USB转SPI(比如CH341A) + 2片STC8F2K16S4,加一起11元,只是速度不可能高了。

但是LZ的意思是不希望有单片机、软件参与,因此这些方案是要被否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其实任意个串口,USB最少只需要3个端点(控制、输入、输出各一个)就可以了么,但是上位机要改, ...

数据通道合并的话 一片stm32f103也可以了 串口不够用定时器凑 反正主频速度高  串口可能也就9600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瞎折腾那干啥,瑞萨RX65N,价格便宜20块左右,有USB,有9个UART。

这个可以记下,8串口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usb方式,用并口,串口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错了,确实是。
估计用两个带USB的M0划算,每个带4个串口,一个USB。 再用HUB汇合。
虽然是两个, ...

网友:
那加起来才10多块,一个USB转出8个串口,简单粗暴,接的应该都是低速串口。

网友K:
不过 STM32F072 端点不够用,不能实现 4 个 CDC UART,只能实现 3 个, 这里有个例子

/* bespoke struct for this device; struct members are added and removed as needed */
struct configuration_1
{
  struct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config;
  struct cdc_interface cdc[NUM_OF_CDC_UARTS];
};

/* fully initialize the bespoke struct as a const */
__ALIGN_BEGIN static const struct configuration_1 USBD_Composite_CfgFSDesc __ALIGN_END =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of(struct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 bLength */
    USB_DESC_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
    USB_UINT16(sizeof(USBD_Composite_CfgFSDesc)),    /* wTotalLength */
    USBD_MAX_NUM_INTERFACES,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80,                                            /* bmAttributes */
    50,                                              /* MaxPower */
  },

  {
#if (NUM_OF_CDC_UARTS > 0)
    /* CDC1 */
    CDC_DESCRIPTOR(/* Command ITF */ 0x00, /* Data ITF */ 0x01, /* Command EP */ 0x82, /* DataOut EP */ 0x01, /* DataIn EP */ 0x81)
#endif
#if (NUM_OF_CDC_UARTS > 1)
    /* CDC2 */
    CDC_DESCRIPTOR(/* Command ITF */ 0x02, /* Data ITF */ 0x03, /* Command EP */ 0x84, /* DataOut EP */ 0x03, /* DataIn EP */ 0x83)
#endif
#if (NUM_OF_CDC_UARTS > 2)
    /* CDC3 */
    CDC_DESCRIPTOR(/* Command ITF */ 0x04, /* Data ITF */ 0x05, /* Command EP */ 0x86, /* DataOut EP */ 0x05, /* DataIn EP */ 0x85)
#endif
  },
};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过 STM32F072 端点不够用,不能实现 4 个 CDC UART,只能实现 3 个, 这里有个例子

按理来说应该跟F1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理来说应该跟F1是一样

看手册,两者应该是同一个 IP, 说明类似。

网友L:
直接4片hub 外接12片usb转穿的单芯片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直接4片hub 外接12片usb转穿的单芯片得了

很多简化的usb主机没有hub驱动的

网友:
这方案做的?  如果速度不高,且是查询式的,很简单:
方案1: 做成485的,一个串口,接多个地址的modbus 协议就是;
方案2 :嫌方案1复杂的话,搞一个4051之类的电子开关,切换TTL电平的串口,分时接收就是

网友:
主从式吗?如果接收不并发的话,用多路选择+逻辑门实现。
不然,带USB + 8 USART,ST家就不多了。

网友K:
ATxmega128A1U 1 USB Device + 8 UARTs
ATxmega64A1U 1 USB Device + 8 UARTs
USB : 32 Endpoints

网友M:
引用 网友K:
ATxmega128A1U 1 USB Device + 8 UARTs
ATxmega64A1U 1 USB Device + 8 UARTs
USB : 32 Endpoints

这个厉害,不知道有没有USB转8个串口的软件

网友:
Usb抗干扰不行啊!跑着跑着挂了,端口号还会变

网友:
STM32f103+ch438L,可以扩展8路9线串口,CH438L样片一个17块钱,CH438Q应该更便宜,3线串口。

网友:
可以地址线数据线复用,也可以分开,厂家的demo提供的是51上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厉害,不知道有没有USB转8个串口的软件

实现8个CDC,Windows应该可以自动安装8个串口驱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就是数据端点啊。我记得st的usb只有14个数据端点。这些端点可任意配置为输入或输岀。
每个虚拟串口 ...

老大 有没有STM32用IO驱动U盘芯片的   单芯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老大 有没有STM32用IO驱动U盘芯片的   单芯方案?

WCH就有,叫ch37?不记得了
带个USB主机接u盘,给你串口或并行总线

网友:
难道都没有遇到  usb串口长时间运行死掉的???还那么多串口

网友N:
引用 网友F:
WCH就有,叫ch37?不记得了
带个USB主机接u盘,给你串口或并行总线

产品上量产了吗     主要是被WCH的片子   搞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N:
产品上量产了吗     主要是被WCH的片子   搞怕了

我肯定不会用这种东西量产啊,这种一般是给学生玩的

网友O:
如果是嵌入式系统STM32之类的 用USB扩展几乎不可能   还是用总线扩展扩安全。
如果是windows或者linux  ,如果是PC有总线的可以考虑采购工控的串口卡。如果就只有usb口  同意6楼的建议 2个FT4232。
项目不要考虑用国产芯片,要用最稳定可靠的。
产品如果这样搞说明规划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肯定不会用这种东西量产啊,这种一般是给学生玩的

哈哈  没办法 现在有个需求   需要用最快的方法将串口转USB的存储方案   因为现在的串口设备都已经量产了  当初没有考虑到这个功能

网友:
谢谢  这个好像是接口转换方案  不内置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如果是嵌入式系统STM32之类的 用USB扩展几乎不可能   还是用总线扩展扩安全。
如果是windows或者linux  , ...

最后一句  有同感   我们也是被  WCH搞怕了   452出问题了  我们同事直接去沁恒的公司,将板子送到他们工程师手上,都没找到问题,而且手册写的简单粗暴!虽然后来召回了600多套,其实损失的金钱是第二位的,关键是影响了口碑!绝对得不偿失

网友P:
可以看看STM32F413VGT6,
不过能不能用USB做8个CDC串口就不一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可以看看STM32F413VGT6,
不过能不能用USB做8个CDC串口就不一定了

Up to 24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Up to 4x I2 C interfaces (SMBus/PMBus)
Up to 10 UARTS: 4 USARTs / 6 UARTs (2 x 12.5 Mbit/s, 2 x 6.25 Mbit/s), ISO 7816 interface, LIN, IrDA, modem control)
Up to 5 SPI/I2Ss (up to 50 Mbit/s, SPI or I2S audio protocol), out of which 2 muxed full-duplex I2S interfaces
SDIO interface (SD/MMC/eMMC)
Advanced connectivity: USB 2.0 full-speed device/host/OTG controller with PHY
3x CAN (2.0B Active)
1xSAI

串口够多的,不过USB的Endpoint肯能不够,实现不了,除非自己写驱动来实现虚拟串口,和FTDI类似。

网友P:
引用 网友K:
Up to 24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Up to 4x I2 C interfaces (SMBus/PMBus)
Up to 10 UARTS: 4 USARTs  ...

是的STM32的USB好像只支持6个节点,也就是能虚拟成6个串口最多了。
或者你看看新唐的ARM9?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是的STM32的USB好像只支持6个节点,也就是能虚拟成6个串口最多了。
或者你看看新唐的ARM9? ...

新唐的ARM9 除了双向控制端点0 最多12个单向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唐的ARM9 除了双向控制端点0 最多12个单向端点。

我了解的就这么多,看看其他坛友的推荐吧。

网友:
FT4232+HUB 现成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比特率不高,软件模拟还是最省成本的。

英雄所见略同,可以参考一下STC的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