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 FVR启动4.096V需要VDD>=4.75V,我只有4.5v可以吗?

楼主(2017-10-12):
各位安
这边新手
想请教有关PIC FVR基准问题
小弟利用PIC16F1823侦测AD启动FVR这功能
但发现到条件式中
启动4.096V需要VDD>=4.75V
但我的VDD只有4.5V
这样出来的AD数据会准吗?
或者是这样数据上会有什么变化呢?
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估计内部电压没有4.096V ,比启动电压低,没有用过这芯片,猜测的

网友:
供电达不到要求那就不能使用4.096v,可使用2.048v啊

网友:
只能说可能可以用,但是超规范的东西没人可以保证了

楼主:
因为一些因素侦测电压分压之后输入于3〜3.6V
2.048爆表了

网友:
只能从分压网络入手了,手册写大于4.75V就是要大于4.75V,除非不怕死硬要用~

网友:
当然要按手册来啊  基准都不准了还要哪样

网友A:
那就使用电源电压作基准源,测完要测的信号后再转到fvr通道测出2.048v的ad值,经简单比例运算可以得到被测信号的真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使用电源电压作基准源,测完要测的信号后再转到fvr通道测出2.048v的ad值,经简单比例运算可以得到被测 ...

好的 谢谢提供意见
我会再尝试看看!!
真心感谢您们帮忙

楼主:
谢谢管理员
标题设不好是我的问题
感谢您帮忙修改
不好意思 麻烦造成您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