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TM32F7系列和AM335X A8比较,那个性能更好

楼主(2017-10-12):
如题,像在stm32f7和AM335X中选一个来做项目,之前用过AM335X做人机界面,比较熟悉,F7没接触过,不懂。谢谢!

网友A:
我看楼下如何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楼下如何回复

你已经有答案

网友B:
STM32F767比之前的多了图片的硬件解码,具体可淘宝搜阿波罗F7,不过也是跑逻辑 上不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767比之前的多了图片的硬件解码,具体可淘宝搜阿波罗F7,不过也是跑逻辑 上不了系统 ...

我关心的是浮点运算方面的能力,不用系统,也没有GUI

网友C:
浮点  我觉得 A8 的neon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  我觉得 A8 的neon快

那就A8完胜了

网友D:
裸奔A8,现在有这样的玩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奔A8,现在有这样的玩法吗?

没办法,能力有限啊,系统玩不动

网友:
打算用A8裸奔玩浮点吗???

网友E:
A8这么复杂的芯片,,裸奔估计跑起来也挺麻烦。。

NXP不是要出i.MX RT1050吗?600MHz 的Cortex-M7,,楼主可以看看能否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A8这么复杂的芯片,,裸奔估计跑起来也挺麻烦。。

NXP不是要出i.MX RT1050吗?600MHz 的Cortex-M7,,楼主 ...

已经裸奔很久啦

网友F:
某宝上看到一块板,才卖39,诛仙剑 C-SKY Linux 开发板 ,说是可以播放1080p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性能如何?

网友:
做个标记备用。

网友:
买了C-SKY的39板子,蹲在坑底等大神填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裸奔A8,现在有这样的玩法吗?

不仅a8,a9我都裸奔的,你信不信?

网友G:
335x的综合性价比我觉得比f7高,毕竟是mpu,单单就扩展内存这项就比f7高很多。只是其电源设计比f7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看到一块板,才卖39,诛仙剑 C-SKY Linux 开发板 ,说是可以播放1080p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性能如何 ...

这芯片是什么来头,好象比荔枝板的成本还有优势,不会是汉芯第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仅a8,a9我都裸奔的,你信不信?

厉害,这个也裸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335x的综合性价比我觉得比f7高,毕竟是mpu,单单就扩展内存这项就比f7高很多。只是其电源设计比f7复杂的多。 ...

你好,咨询下,335X PFV 浮点单元,和 neon 做同样的浮点算法。。neon 应该更快吧?可以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咨询下,335X PFV 浮点单元,和 neon 做同样的浮点算法。。neon 应该更快吧?可以快多少?{:biggri ...

具体没对比过,我只对比了a9跟定点dsp,a8我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看到一块板,才卖39,诛仙剑 C-SKY Linux 开发板 ,说是可以播放1080p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性能如何 ...

这不是国芯DVB-S2的芯片方案吗?原来可以这么玩。 他家的直播星和DTMB芯片用的比较多。

高清基本型方案
GX6605S:DVB-S2+H.264 HD,SIP 512Mbit DDR

http://www.nationalchip.com/index.php/products/info/5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仅a8,a9我都裸奔的,你信不信?

为什么裸奔,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裸奔,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选型没问题,正合适,软件工程师不懂linux,而需要运行的软件相对简单,就裸奔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为什么要纠结裸奔不裸奔?不上系统就低级了吗?哈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A8这么复杂的芯片,,裸奔估计跑起来也挺麻烦。。

NXP不是要出i.MX RT1050吗?600MHz 的Cortex-M7,,楼主 ...

盈鹏飞嵌入式am335x控制版,带sdio wifi和4g无线通信功能!还带hdmi接口这个可是很少有的呢!
另外还带jtag功能,裸跑很久!呵呵,就是beaglebone black?

网友:
i mx rt已经出来了,坐等国产板板了

网友:
裸奔ARM9的飘过,我也是不会玩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