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MODBUS通信,始终连不上,接线配置都正常

楼主(2017-10-12):
昆仑通态屏与设备通信,MODBUSRTU模式,始终通信不上,接线配置都正常   PC端跟设备都能正常通信,请教各位大侠,哪里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A:
先用Modscan测试下你的设备。

网友B:
改动一下校验方式,另外把通信状态的状态码读出来,状态码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网友:
波特率改成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Modscan测试下你的设备。

板子与PC端通信正常,PC读来参数的也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动一下校验方式,另外把通信状态的状态码读出来,状态码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

好的,谢谢

网友C:
他们软件的问题,你用的昆仑的modbus组件版本有问题吧,我遇到过,你找另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D:
一直用他们的屏,还算是比较好用,出现通讯不上一般都是父设备串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E:
你用电脑读一下屏接口的报文啊看看屏是不是正常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电脑读一下屏接口的报文啊看看屏是不是正常发送

屏跟电脑也通信不上  屏作为主机发送 电脑从机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他们的屏,还算是比较好用,出现通讯不上一般都是父设备串口设置有问题。 ...

今天继续试着,还没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软件的问题,你用的昆仑的modbus组件版本有问题吧,我遇到过,你找另一个版本试试。 ...

TCP1061Ti,换了个版本没找到10寸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试着,还没通上,,

先下个虚拟串口的软件,纯上位机模拟调试试试看,可以排除硬件的问题,如果还不行就要好好检测下自己的串口配置了,肯定哪里出错了!

网友F:
1、看你设备的校验方式对不对,无校验可以收到奇偶校验的。看看屏发出后,连接的设备是否回复了?
2、modbus的校验方式和普通的不一样,用usb转485监控通信看看。
3、一个总线上最好只挂一种设备,通信协议可能不一样,会有冲突。
4、另外设备地址看看对不对。
5、有的PC上的串口软件也有问题,发出后设备不能识别。

网友G:
我遇到过次,modbus和plc通信,plc那边默认停止为是两位。而我的单片机只支持1位,调半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屏跟电脑也通信不上  屏作为主机发送 电脑从机响应

计算机用AccessPort看看,监控不到数据时:
1、A\B换换
2、把屏扔了

楼主:
先用上位机跟屏通信,也是不行,后来把屏添加设备通道的起始地址改成1开始,上位机起始地址还是0,结果OK,也不知为啥,,,又换成自己的板子试的,通信上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计算机用AccessPort看看,监控不到数据时:
1、A\B换换
2、把屏扔了

师父,通信上了,谢谢师父,嘻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下个虚拟串口的软件,纯上位机模拟调试试试看,可以排除硬件的问题,如果还不行就要好好检测下自己的串 ...

通道起始地址改成1,上位机起始是0,结果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址在通讯的时候是默认减1的,这个在modsan应该能看的很清楚

没有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看你设备的校验方式对不对,无校验可以收到奇偶校验的。看看屏发出后,连接的设备是否回复了?
2、modbu ...

用PC与屏通开始就没通信上,配置的起始地址都是1,也没好好看资料,后来把才把PC端改成0才通上的,

网友J:
检查是不是屏幕的接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是不是屏幕的接线错了。

通上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次,modbus和plc通信,plc那边默认停止为是两位。而我的单片机只支持1位,调半天 ...

谢谢您,现在通上了,还是自己没好好看屏资料

网友(2018-02-22):
地址0是用于监控通讯状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