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单轴 S形加减速 求思路。

楼主(2017-10-12):
输入1:总脉冲数
输入2:起始速度
输入3:最大速度
输入4:加速度

输出:脉冲信号

之前用PCL6045BL运动芯片,困于没有闭环,现在想自己用FPGA实现。
现在问题在于不知道怎么

在规定的 总脉冲数,速度,加减速时间下,
实现S形加减速。

大神们有什么思路分享下~

楼主:
发错板块了。。怎么册?

网友A:
试试看PID控制作负反馈调节,之前我看到有DVD/CD激光头伺服中间的转速调节就是CPLD+负反馈调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PID控制作负反馈调节,之前我看到有DVD/CD激光头伺服中间的转速调节就是CPLD+负反馈调节做的! ...

有搜到你一些贴子,不明白 PID怎么实现S形加减速???,,我代码里有PID,但是用来做位置闭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搜到你一些贴子,不明白 PID怎么实现S形加减速???,,我代码里有PID,但是用来做位置闭环的,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PID作速度闭环时其升降速曲线就是S型的,当然要参数适合的情况下。

网友B:
我之前做的原理图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1868-1-1.html  不好意思,发错板块了,转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PID作速度闭环时其升降速曲线就是S型的,当然要参 ...

加减速时间和速度差   是可变的,
那么PID参数 是不是也要跟据这两个差来调整? 会不会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的原理图

再仔细讲讲,能不能给个寄存器模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减速时间和速度差   是可变的,
那么PID参数 是不是也要跟据这两个差来调整? 会不会太复杂了? ...

  PID参数确认没问题后就不动了,一般来说最大最小速度对于一个系统是基本不变的,PID参数也就基本固定了。我碰到的系统基本上是从最小速度加速到最大速度,然后以最大速度运行,快到目标位置时再减速到最小速度然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确认没问题后就不动了,一般来说最大最小速度对于一个系统是基本不变的,PID参数也就基本固定了 ...

这个系统 要求最大速度和加减速时间是可调的,而且加减速度过程 可能被 新设置的最大速度打断。。。

网友(2018-01-12):
我之前有发过一个S加减速的,你看看效果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4634-1-1.html

网友:
事先算好 到时候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