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形加减速 求思路!

楼主(2017-10-12):
输入1:总脉冲数
输入2:起始速度
输入3:最大速度
输入4:加速度

输出:脉冲信号

之前用PCL6045BL运动芯片,困于没有闭环,现在想自己用FPGA实现。
现在问题在于不知道怎么

在规定的 总脉冲数,速度,加减速时间下,
实现S形加减速。

大神们有什么思路分享下~

网友A:
不用S 加减速,就很简单了
印度三哥的论文挺牛
http://www.edn.com/Pdf/ViewPdf?contentItemId=4026992

网友B:
同样用PCL6045BL,不过后来加伺服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 加减速,就很简单了
印度三哥的论文挺牛
http://www.edn.com/Pdf/ViewPdf?contentItemId=4026992 ...

T型的话  已经实现了,这个英文还是看不太懂。。这个思路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用PCL6045BL,不过后来加伺服系统了

有的伺服不带位置闭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T型的话  已经实现了,这个英文还是看不太懂。。这个思路还不错

S形加减速,有这种图就好了

楼主:
现在S形曲线是出来的,但减速点怎么算?

网友(2018-05-02):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曾经做过一个!

网友:
用过专用芯片,还没有自己写过

网友(2021-05-06):
老哥有谁会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