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点阵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7-10-12):
我的点阵屏左上角有几不亮了,请问玩过这种双色点阵屏的朋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求这种点阵屏的原理图,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A:
就是595+4953的方案,如果只是几个点不亮就是点阵坏了,如果是一行或者一列不亮那就检查对应行列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595+4953的方案,如果只是几个点不亮就是点阵坏了,如果是一行或者一列不亮那就检查对应行列驱动 ...

是那一排的4个点阵屏都不亮了,但有时候重新上电左上角的那8个点阵全亮,请问大侠有没有这板的原理图啊,如果驱动IC和点阵坏了,那有时候又显示全亮,程序重新烧入也是一样的,跟驱动IC应该有关系,如果有这系列的原理图就麻烦给一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