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使用变量的表达式解析器

楼主(2017-10-12):
有没有可以使用变量的表达式解析器

最好是c源码

网友A:
试试Lua?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Lua?字数补丁

lua 复杂了,我要简单化

网友B:
用flex yacc写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lex yacc写一个吧

flex yacc  好实现吗?

网友:
http://blog.csdn.net/redraiment/article/details/4754060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x yacc  好实现吗?

刚刚写完,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x yacc  好实现吗?

支持变量,支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还有括号,暂时还不支持函数

网友:
会用yacc和flex的人从来不会在文字处理上出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