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栅那么贵,有什么技术难点吗?

楼主(2017-10-13):
最近项目用到安全光栅,询价被吓到了。这东西为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
想一下一条人命,就知道为什么那么贵了。

网友A:
几百块钱,哪里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钱,哪里贵了。

至少也要上千块才稳定

网友:
拆过老外做的一款防爆信号采集器,比手掌大一点,里面都是很老很旧的芯片,从采集系统的指标来讲一般,但是那玩意外壳做的很厚很精致,抗震、防爆、防水、污染等更不用说了,我估计导弹来了都炸不坏。听说一个卖要将近十万人民币。结构和防爆做好了也是很难的专家级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也要上千块才稳定

也许还会有人觉得得3000块,5000块才稳定可靠。看可靠的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还会有人觉得得3000块,5000块才稳定可靠。看可靠的定义了。

就是看应用的场合了,我们用只要有跳点现场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应用的场合了,我们用只要有跳点现场都不行

跳点什么意思?

这个光栅里面是普通的红外传感器吗?

说实在的,想做这个,真没觉得有什么高深的啊,难道就是传感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钱,哪里贵了。

当初给客户报价的时候,也是以为就几百块,所以就没询价。

基恩士的成千上万,欧姆龙的伍仟左右,松下的也四五千,国产的也的两三千。

不过淘宝上是有几百的,那个装在设备上拉低档次的。

楼主:
这玩意贵的让我不服啊。有没有人懂行,一块干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贵的让我不服啊。有没有人懂行,一块干这个吧?

当时我们也想得简单呢,不久几对对射吗,但是应用后发现不稳定真不能用,互相干扰啊

网友:
就跟买保险一样,,,只要不出事,就是梁山军师,,,,

网友C:
什么事情不要看起来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们也想得简单呢,不久几对对射吗,但是应用后发现不稳定真不能用,互相干扰啊 ...

你们自己做过啊?能分享一下经验不?我想搞这个。设备不想做了,一不小心就亏本,还累的一笔。这种设备上辅助类的小东西,量又大,又省事,想研究一下,做这种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事情不要看起来简单

所以想研究一下,看起来简单,又那么贵,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自己做过啊?能分享一下经验不?我想搞这个。设备不想做了,一不小心就亏本,还累的一笔。这种设备上 ...

小兄弟想自己搞至少要在相关企业做个几年至少要能做到前列了才出来
啥都不明白就钻进去基本上是作死
现在不像一二十年前百废待兴到处是机会了

网友:
安全光栅十几万的都有 顾名思义 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兄弟想自己搞至少要在相关企业做个几年至少要能做到前列了才出来
啥都不明白就钻进去基本上是作死
现在 ...

谢谢,谢谢。

不过请问一下,您老人家今年高寿啊?

网友E:
原理确实简单,百度百科就有电路原理,还是是74逻辑做的

真用74搭其实挺复杂,还是用单片机简单

而且这玩意应该叫安全光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确实简单,百度百科就有电路原理,还是是74逻辑做的

真用74搭其实挺复杂,还是用单片机简单

谢谢!设备上要用几套,到时候卖回来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设备上要用几套,到时候卖回来拆开看一下。

你们要求的光栅,距离能达到多远??

网友:
有一次看到一个设备,居然是用了一个反射型光电接近开关,就是开关放右边,左边放一个反光板那种,大概价值30元左右吧,哈哈

网友:
普通光栅不贵,测量光栅很贵

网友:
光栅是贵的。需求跟产量都不大。

网友:
做压机设备,没有光栅不行,后来其他种类设备做多了,发现有光栅真的省很多事情,就越用越多.
其实自动化行业除非做专机,非标的设备很多都是和客户深入沟通后的产物,成本和利润对客户几乎都是透明的.换句话说要不要光栅其实是客户的意思.客户考虑的问题就多了去了~
一个国产光栅几百块,好一点的上千,一个工人的手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给客户报价的时候,也是以为就几百块,所以就没询价。

基恩士的成千上万,欧姆龙的伍仟左右,松下的 ...

亲身经历,淘宝上的几百块的根本就无法保证长期可靠运行基本2个月的使用寿命(因为现场油、水很多),我们装设备上的是2000左右的国产的,使用一年多没有故障。

网友(2020-07-31):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贵的让我不服啊。有没有人懂行,一块干这个吧?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意愿做这个产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确实简单,百度百科就有电路原理,还是是74逻辑做的

真用74搭其实挺复杂,还是用单片机简单

多个光头,是否需要编码,各自一对一对应的识别才行呢?

网友F:
这东西价格 是按 长度和点数算的。 光做个认证 都要不少钱。 不知名的地摊货 最好别用。万一出事了责任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价格 是按 长度和点数算的。 光做个认证 都要不少钱。 不知名的地摊货 最好别用。万一出事了责任重大 ...

安全相关的东西,认证最重要。如果岀问题,岀了人命谁负责。这就是贵的原因。。。
其实也不知道如果厂家确实是正规过了认证,该拿的证书都拿了,结果还是坏了岀了人命,这个时候生产厂家要不要负责?

网友:
浙江 安全光幕  品牌多着呢

网友:
电梯光幕随发射和接收变近,角度原因光束会变少,而国外的光束数量会保持不变

网友H:
多年前在一家做游乐设施公司的时候,也是嫌贵,又是异形的,干脆自己做,用一大排遥控发射与接收头,数字门电路分时切换,装进钣金壳壳,挂上485,用起来也还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安全相关的东西,认证最重要。如果岀问题,岀了人命谁负责。这就是贵的原因。。。
其实也不知道如果厂家 ...

确实。这东西认证挺多的。貌似要过ISO13849、IEC62061、IEC61508之类的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年前在一家做游乐设施公司的时候,也是嫌贵,又是异形的,干脆自己做,用一大排遥控发射与接收头,数字门 ...

分时切换啊!哦,那就不需要对每对光电器件的光都进行编码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这东西认证挺多的。貌似要过ISO13849、IEC62061、IEC61508之类的认证

淘宝上的这种东西太多了,真的都花了钱去过认证吗?我感觉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