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三相四桥臂两电平逆变器

楼主(2017-10-13):
为了针对在离网应用中,用户侧三相负载不平衡的问题,特研究了三相四桥臂拓扑
1、控制环路只用了电压环,电压给定固定230V/50Hz
2、开关频率20KHz,电感按输出功率60KW计算,取0.3m;
3、各个桥臂驱动,RST为马鞍波,N为注入的三次谐波;

网友A:
楼主发的都是干货,支持一下。顺便问下有移相全桥的仿真吗,最近要做充电器,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都是干货,支持一下。顺便问下有移相全桥的仿真吗,最近要做充电器,学习一下 ...

有没有相关的论文,发出来,我可以帮忙看看,最近手头上工作比较少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prabr1/sprabr1.pdf,准备按照这个来,APF+PSFB+SR结构,用ti的28069或者dsPIC33搞,1kw左右,车规

网友B:
这样结合SVPWM和注入三次谐波保证单相负载能够得到正弦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合SVPWM和注入三次谐波保证单相负载能够得到正弦波电压。

对的,看来是高手 ,我是对着论文搞得,还不是很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prabr1/sprabr1.pdf,准备按照这个来,APF+PSFB+SR结构,用ti的28069或者dsPIC3 ...

你需求可以再详细点么,开关频率准备设计在什么范围,可以的话,最好整个拓扑图也画一下,这样我就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C:
谢谢lz资料,caj格式打不开,请问caj格式的文章能转成pdf格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看来是高手 ,我是对着论文搞得,还不是很吃透

我不是高手。。。。。。。。。。。。。。。
只是以前思考过如何使用SVPWM实现三相输出还能保证单相上得到正弦电压。
你的帖子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高手。。。。。。。。。。。。。。。
只是以前思考过如何使用SVPWM实现三相输出还能保证单相上得到 ...

多谢捧场;
我是做硬件的,才开始学做软件算法,不想学完没留下什么东西就随手分享了;
希望对其他做电力电子的同行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lz资料,caj格式打不开,请问caj格式的文章能转成pdf格式吗?

我电脑转不了,一转就死机,你下载个caj阅读器可以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捧场;
我是做硬件的,才开始学做软件算法,不想学完没留下什么东西就随手分享了;
希望对其他做电力 ...

我也是硬件的,会写点程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硬件的,会写点程序。哈哈。

能否加好友,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加好友,交流交流

可以在坛里交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坛里交流,哈哈

等级太低。没办法加你好友

网友C:
请问lz,这里的p,q表示的是什么组件?指定的30k和60k的值是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这里的p,q表示的是什么组件?指定的30k和60k的值是什么用途?

P跟Q其实是有功和无功给定,改成电流环控制才会用到的,这里是电压环控制,是多余的,直接忽略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P跟Q其实是有功和无功给定,改成电流环控制才会用到的,这里是电压环控制,是多余的,直接忽略掉 ...

是,怪不得看这个部分的输出没有连接到外面。
另外一个问题请问:
在VD02模组中,下面的语句里,
        PLC_PID += ( PLC_K1 * PLC_Error_0 - PLC_K2 * PLC_Error_1 );
PLC_K1 和 PLC_K2 好像每看到在哪里定义过,如果确实没定义过,为什么模组还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怪不得看这个部分的输出没有连接到外面。
另外一个问题请问:
在VD02模组中,下面的语句里,

在第一个框格有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第一个框格有定义

找到了,谢谢,psim初次使用,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caj文件可以只能看一半,后面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谢谢,psim初次使用,谢谢指导

网友D:
四桥臂三相逆变器的控制和实现_杨宏 PDF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桥臂三相逆变器的控制和实现_杨宏 PDF版本

楼上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lit/an/sprabr1/sprabr1.pdf,准备按照这个来,APF+PSFB+SR结构,用ti的28069或者dsPIC3 ...

帮你简单做了仿真,可以参考参考
PSIM仿真 移相全桥充电器(12V/1kw)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205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简单做了仿真,可以参考参考
PSIM仿真 移相全桥充电器(12V/1kw)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 ...

多谢,之前我在范例的一个全桥改了一下,没改对。最近给几个产品整改EMC去了,忙完再继续研究,有结果就在那个帖子下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