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弄个433m的屏蔽房,需要采购频谱仪等设备。大家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2017-10-13):
  因为自己生产的433m遥控器老不稳定。想自己弄个屏蔽房,需要采购频谱仪等设备。大家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买个楼顶的水槽

网友:
去租微波暗室

网友:
楼主,你需要做二个相套的铁房子,回,型。外箱子应该接大地,里箱好像木板隔开,楼下专家补充
我们的屏蔽房是这个结构,接线不太清楚,里外用同轴线通讯,
主要做电波表测试的,但手机在里面也没一点信号。
好像答非所问,汗。

网友A:
去无委会租借电磁暗室吧,这个成本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无委会租借电磁暗室吧,这个成本很高的

这个很贵吗?

网友:
租借的成本不清楚,我是说建电磁暗室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B:
433M这么低的频率,还需要暗室?楼主的方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M这么低的频率,还需要暗室?楼主的方向搞错了

请指教一二

网友:
不搞天线辐射图什么的直接连接电缆测传导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成本很高的,估计你做的遥控器的赚的前都不够设备的十分之一。。。。如果只是临时使用的话可以去别的机构测试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标题我帮你改了。警告一次。

楼主:
前几天去参观了别人的做射频的工厂。当然是认识的人的。不然也不会给你参观了。屏蔽房没有大的必要建立。当然了。钱多的除外。就频谱仪(3G内就可以。)。还有就算可以调频,调幅的信号发生器(1G内就可以)就可以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