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节18650可同时充放电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7-10-13):
大家好,本人目前有一个项目用到单节18650。类似一个充电灯来着。之前找过ETA系列的ETA9639,9640,貌似都还可以,但不能同时充放电,资源也很少这系列的芯片。

之前没接触过充电,所以麻烦大家推荐一颗单节18650的充电IC,要求:
1、可同时充放电;
2、充放电电流在1A左右就行;
3、价格最好在2块钱以内,1块钱就更好;
4、只对单节18650充电即可;

如果实在没有,求推荐一颗升压芯片,电流1A即可,输入为18650,输出5V

网友:
TP5410好像可以

网友A:
ETA9740,,,,,,,,,,,,,
不过注意,放电时会有间隔1s的大约几十mv的脉冲,他自己检测用的

楼主:
刚查了资料,看起来各方面不错,但貌似没提到是否可以同时充放电,但看原理图好像是可以,直接接输入端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A9740,,,,,,,,,,,,,
不过注意,放电时会有间隔1s的大约几十mv的脉冲,他自己检测用的

看了一下貌似挺不错的,可以边充边放,价格也挺给力的,谢谢啊,我再仔细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A9740,,,,,,,,,,,,,
不过注意,放电时会有间隔1s的大约几十mv的脉冲,他自己检测用的

请问你后面说1S的几十MV脉冲,是他在检测是否负载吗?  如果后面是一串灯珠,当用MOS管导通,应该可以启动升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后面说1S的几十MV脉冲,是他在检测是否负载吗?  如果后面是一串灯珠,当用MOS管导通,应该可以启 ...

只要电池或者输入电源,就自动输出5V,脉冲是用来检测输入电压的,仔细看PDF,输入输出其实是同一个pin

网友B:
IP5306,电流也大,不到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资料,看起来各方面不错,但貌似没提到是否可以同时充放电,但看原理图好像是可以,直接接输入端好 ...

嗯,可以同时充电和给后面负载供电,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5306,电流也大,不到一块

兄台,这个片子看起来应该是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应该没办法持续小电流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这个片子看起来应该是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应该没办法持续小电流输出的。 ...

50mA休眠电流
可单片机触发引脚持续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mA休眠电流
可单片机触发引脚持续供电

嗯,每隔一段时间调戏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每隔一段时间调戏它一下

直接把MCU放在18650那,从18650那供电,当有动作时直接从那驱动负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MCU放在18650那,从18650那供电,当有动作时直接从那驱动负载就行了 ...

这个片子检测空载的时间是30S,如果需要动作30S以上,还是得要每隔一定的时间调戏KEY引脚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每隔一段时间调戏它一下

对的,价格便宜,充放电电流也大

网友:
单节18650可同时充放电的电源芯片  移动电源的解决方案。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价格便宜,充放电电流也大

请问这芯片用量大吗?想着用个稳定点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芯片用量大吗?想着用个稳定点的料

用了3K左右,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TA9740,,,,,,,,,,,,,
不过注意,放电时会有间隔1s的大约几十mv的脉冲,他自己检测用的

请问ETA的电源芯片怎么样,因为之前没有用过,想选一款带电源管理的,看了下ETA的ETA1918,这颗也有和MP2625进行一些对比

网友:
ETA9740 不错,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芯片呢。一定要MAR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ETA的电源芯片怎么样,因为之前没有用过,想选一款带电源管理的,看了下ETA的ETA1918,这颗也有和MP2 ...

之前做电池管理设备专心测试过一段时间,ETA专做电池管理,出货量很大,保护、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化的思路使设计电路大为简化,比如之前的香水电源就是ETA9635的方案,9687、9740是升级方案,9687最大输入电流2A性能还是不错的,产品表现还可以。非广告,注意我要说但是了。但是,国产的东西总觉得细节做得不够好,我用9687的时候,发现聚合物锂电池、锂离子电池(比如18650)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还有输出电压都会有差别,而且锂离子电池的时候输出电压会降低至1V左右,电池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很奇怪。
总之吧,功能上还是很不错的,做简单的移动电源之类的很不错,因为电路简单。但是如果要给复杂系统供电,而且可靠性要求极高就需要多做测试确定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电池管理设备专心测试过一段时间,ETA专做电池管理,出货量很大,保护、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化的思路 ...

谢谢啊,只是做一个充电灯,看来这个芯片应该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只是做一个充电灯,看来这个芯片应该不错。

不客气,如果批量还是要多做些测试心里有底,另外ETA技术服务很到位,邮件回复很及,而且可以免费申请样品(芯片、板子)

网友:
以前买过许多ETA9635的方案的香水电源,ETA9740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电池管理设备专心测试过一段时间,ETA专做电池管理,出货量很大,保护、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化的思路 ...

请教下,怎么我手上这个ETA9740的板放久了之后好像睡眠了,起不来似的,接进负载也一样,我负载是直接用MOS管导通的,结果起不来,18650此时有4V,只有插上去充下电后才恢复输出,下图是我那架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怎么我手上这个ETA9740的板放久了之后好像睡眠了,起不来似的,接进负载也一样,我负载是直接用M ...

负载太小,电流大于20ma左右才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小,电流大于20ma左右才会启动

谢谢回复,估计是我布线的问题,我把两个地用0R给隔开了,因此绕了一大圈,用了网上买的小充电板,负载启动都没问题。

网友:
这方面了解的少,学习了。

网友E:
大电流充电时候该芯片会严重发热,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
不知道用导热硅胶散热是否可行?打算买点做下实验。
要是能有别的好用的方法还希望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充电时候该芯片会严重发热,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
不知道用导热硅胶散热是否可行?打算买点做下实验 ...

芯片下面不是有焊盘吗?直接上面打过孔到下层PCB,散热很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芯片下面不是有焊盘吗?直接上面打过孔到下层PCB,散热很快的。

楼主可以试一下,感觉还是很热。
所以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默认这个温度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试一下,感觉还是很热。
所以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默认这个温度就可以吗? ...

一直都这样做,如果下面铜皮跟你芯片一样烫,那就是对的了,。。。。。。。你苾片快烧坏了。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散热不够,你多查查电路

网友(2017-12-03):
单节锂电池,标记~

网友(2018-05-21):
单节锂电池,标记

网友:
牛逼,这篇文章有用,以后学习学习

网友(2019-04-24):
很有参考价值 MARK...........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B:
用了3K左右,还没出过问题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果批量还是要多做些测试心里有底,另外ETA技术服务很到位,邮件回复很及,而且可以免费申请样 ...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

论坛不提倡私下联系,需要交流什么直接贴出来吧

网友:
电池充电 mark

网友(2019-11-28):
ETA的人爱搭不理的,费老劲了,东西在好,也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