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PF DataGrid禁止某行的按钮

楼主(2017-10-13):
    万能的论坛,求助WPF DataGrid禁止某行的按钮,现在只能某一列全部禁止,能不能做单个按钮的禁止

网友A:
不太明白意思,是指 hex 那一列全部禁止?

--------------以上作废----------------------------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

* 直接硬拖的控件在那,那么,取个名字,在事件中把 IsEnabled 置为 false

* 如果是用的数据绑定,在 模型 中添加 bool  类型,绑定到 IsEnabled 就行 (如果是链表,最好用 动态数据集合(ObservableCollectio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意思,是指 hex 那一列全部禁止?

--------------以上作废----------------------------

能实现一列全部禁止,但是不能单个禁止 ,比如只禁止第1行的那个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实现一列全部禁止,但是不能单个禁止 ,比如只禁止第1行的那个按钮

这样就简单是用绑定,

等等,我搞个小 dome 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简单是用绑定,

等等,我搞个小 dome 给你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已经搞定了 绑定下IsEnabled就可以了,思维定死了

DataGridTemplateColumn Header="发送or接收" Width="2*">
    <DataGridTemplateColumn.CellTemplate>
        <DataTemplate>
            <Button Command="{Binding Path=Edit}" IsEnabled="{Binding Path=SendFlag}" Content="{Binding SendName ,UpdateSourceTrigger=PropertyChanged ,Mode=TwoWay}" Click="SendListButon_Click" />
        </DataTemplate>
    </DataGridTemplateColumn.CellTemplate>
</DataGridTemplateColum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已经搞定了 绑定下IsEnabled就可以了,思维定死了

DataGridTemplateColumn Header=" ...

wpf 是个坑,你会不停的优化界面

网友B(2018-08-28):
引用 网友A:
wpf 是个坑,你会不停的优化界面

wpf有没有好的入门资料推荐,winform还是很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pf有没有好的入门资料推荐,winform还是很好理解

有本书是 “深入浅出WPF” 刘铁锰 写的,

这本书还是很认真的,我也在学习中

我越来越觉得 wpf 是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是 “深入浅出WPF” 刘铁锰 写的,

这本书还是很认真的,我也在学习中

啊   不知界面和逻辑严格区分开发  是趋势么

wpf  哪些坑了  能大概讲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不知界面和逻辑严格区分开发  是趋势么

我也不是专业人生哈,瞎扯几句

界面和逻辑区别,我是非常认可的(虽然我没写过什么东西),主要是WPF 自带的数据更新通知和绑定机制,可以快速的逻辑代码换个界面,也可以轻松调整某控件长相,完事后绑定一下即可。

坑在需要net平台,调整界面需要点审美,还有就是xaml差不多就算另外一门语言,还有就是有时候想象的和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还不给你说错在哪,直接崩掉,

还有就是 WPF 好几年没更新了,虽然在微软里算命长,但这几年看着不像亲生的了(看看跨平台,netcore,人家现在都没界面  / win10后有股子c++杀回来的感觉)

网友:
微软的路线图现在一直有点混乱。.net core 3.0又会加入winform,wpf和ump的支持,但前两者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更新过了。而且作为跨平台的.net core为什么不去扩展Xamarin,反而去支持只能在windows下跑的winform/WPF也是奇怪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