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调试SKEAZ128出现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楼主(2017-10-13):
芯片型号SKEAZ128,用keil5 仿真或者烧录时,出现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如下图。用jflash时可以擦除和烧录的,请教大神!

网友A:
先擦写一遍,然后再烧录就应该好了,不要直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擦写一遍,然后再烧录就应该好了,不要直接烧录

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提示是校验失败了。但是,我把烧进去的文件读出来和编译出来的文件对比,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提示是校验失败了。但是,我把烧进去的文件读出来和编译出来的文件对比,是完全一样 ...

好奇怪,我的mcu用脱机烧录器烧录过的,然后在在线用jlink烧录,就提示你这样的错误,然后我就只Erase一遍,再从新烧录就正常了

是不是只是校验失败,烧录进去的数据是正确的,程序运行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我的mcu用脱机烧录器烧录过的,然后在在线用jlink烧录,就提示你这样的错误,然后我就只Erase一遍,再 ...

程序是在正常的,但是心里不舒服啊,好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在正常的,但是心里不舒服啊,好想知道为什么

你一直都是在线烧录的吗?有没有加密 ,或者给mcu上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直都是在线烧录的吗?有没有加密 ,或者给mcu上锁过

没有加密过。加密了程序肯定是无法烧录的。

网友(2019-07-12):
我写一个,这个问题,只需要把校验过程给去掉,就可以正常调试了,应该是keil对识别M0+的时候并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