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视频怎么保存在电脑里?

楼主(2017-10-13):
如题,要清理手机内存,想把部分视频保存在电脑里,照着网上的说明也没操作成功,
网上说:通过电脑端微信设置可以查看保存的视频(或者图片)具体在什么位置。
设置——>通用设置——>文件管理——>“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WeChat Files\  ” 这个是电脑端微信默认的保存文件位置。(如果默认路径修改可根据自己修改的路径查找)
上述目录下面还有很多子目录,打开也没见视频,
怎么回事?

网友:
转发到文件传输助手,我只会这样

网友:
电脑端, 在聊天框显示框中, 不要点开视频, 鼠标放在视频上,单击直接拖到浏览器上.

网友:
我都是先保存到手机,再QQ发到电脑。

网友:
告诉你一个更好的办法,你可以收藏啊,这样就不怕丢了

网友:
从4L那学到一招,以前是保存到手机,然后直接相册可以打开,找不到就从QQ上打开,QQ上可以传到电脑QQ上,呃,写出来发现好复杂啊

网友:
如果是安卓手机, 视频播放时,长按视频,保存到手机,再把手机连接到电脑,然后,我的电脑,你的手机磁盘,Phone\tencent\MicroMsg\WeiXin,所有保存的图片和视频都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