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NUC972+外扩16路9针串口板子

楼主(2017-10-13):
最近做的NUC972+外扩16路9针串口板子,跑的Linux系统,扩展的16个串口,由驱动程序显示为16个tty。

详细见图:

楼主:
一楼自留地。

网友:
牛逼哄哄的节奏

楼主:
哈哈,还没有霸气侧漏。

网友A:
采集器?DTU?

网友B:
面对这种光溜溜pcb总想大吼一声:污染环境啊!

网友C:
怎么扩展的呢?自带的不够16个吧

网友D:
这好像是隔壁论坛悬赏的活啊,串口服务器

网友:
这么多扩展串口,大写的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器?DTU?

差不多,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扩展的呢?自带的不够16个吧

CH438,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这种光溜溜pcb总想大吼一声:污染环境啊!

谁污染都是污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隔壁论坛悬赏的活啊,串口服务器

我看了那个21ic里面的,我不会写应用程序,介绍朋友去看那个了。

网友E:
2网口+全部串口+SD,可以共用?
这个一套下来成本大概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2网口+全部串口+SD,可以共用?
这个一套下来成本大概多少呀?

外扩的串口,可以共用,成本没详细合计,对成本不敏感。

网友F:
972里面好像有11个串口了呀,为什么还要扩张2片438呢?

网友G:
我觉得板子布的太松散了,可以布得更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972里面好像有11个串口了呀,为什么还要扩张2片438呢?

9线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板子布的太松散了,可以布得更紧凑;

费事,懒得搞了。。。

网友:
做成了那就NB了

网友H:
果子 你被发现了

网友I:
哈哈哈,如果猜的没错,上面用了2片CH438,这个芯片是1-->8串。

网友J:
CH438   用的蛮多的

是否完全兼容  16C554 ?

网友J:
什么设备需要这么多串口?  怎么不用网络 或者 RS485总线 方式 实现?

网友(2017-11-13):
楼主啊,你的这个板子调得怎么样啦,片子有没有什么坑啊?我也考虑用这个片子

网友K:
请问,测试下来,ch438稳定吗?

网友L:
借宝地问一个问题,NUC972的RS485模式,可以只用到方向控制,其它和普通串口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如果猜的没错,上面用了2片CH438,这个芯片是1-->8串。

你说的对,就这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438   用的蛮多的

是否完全兼容  16C554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兼容16C554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设备需要这么多串口?  怎么不用网络 或者 RS485总线 方式 实现?

标准9针串口,16个串口同时115200工作,直接总线扩展,Linux下面16个tty,软件也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测试下来,ch438稳定吗?

16个串口 同时  115200波特率,每100ms 1K的数据收发,我这么测试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借宝地问一个问题,NUC972的RS485模式,可以只用到方向控制,其它和普通串口一样吗? ...

我没有搞485,我也不清楚,你试试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16个串口 同时  115200波特率,每100ms 1K的数据收发,我这么测试没啥问题。

非常感谢,看了下价格似乎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看了下价格似乎也不贵

438L 216条腿的,样片17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438L 216条腿的,样片17一个。

我要那个44个脚的,应该更便宜了,多谢

网友E:
有没有准备出售卖的打算?

网友M:
准备做什么高科技,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准备出售卖的打算?

还剩几块板子,嘉立创贴了阻容,其他芯片还都没焊,没空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准备做什么高科技,不是很明白

类似串口服务器吧。

网友N(2017-12-28):
这个牛,不过这么多串口,做什么用?貌似这种九线都用的串口应用得很少,貌似大部分有个收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的板子1.2v个1.8v电源芯片方案能否说下,我也准备搞了。官网推荐的芯片,我找不到数据手册。 ...

AMS1117-1.2  AMS1117-1.8  功耗不大,可以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牛,不过这么多串口,做什么用?貌似这种九线都用的串口应用得很少,貌似大部分有个收发就行了 ...

有的老设备有流控。。。其实我也讨厌9线的,布线太费事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的老设备有流控。。。其实我也讨厌9线的,布线太费事了。。。

ch438的驱动可以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ch438的驱动可以参考一下吗?

ch438的厂家有驱动参考代码你打电话要,我在出差没带电脑,但是里面有坑,需要修改,我的驱动是外包给朋友搞的。

网友:
楼主放个原理图出来呗

网友K:
引用 楼主:
ch438的厂家有驱动参考代码你打电话要,我在出差没带电脑,但是里面有坑,需要修改,我的驱动是外包给朋 ...

谢谢,自己按寄存器写了个,已经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自己按寄存器写了个,已经可以用了

你真厉害,我除了会画板子,Linux下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厉害,我除了会画板子,Linux下一窍不通……

呵呵,我用的是sam4e,一个arm的芯片,裸奔的,没用linux

网友P(2018-02-27):
NUC972什么价格,这玩意货好买吗?有什么渠道推荐下吧!谢谢喽。

楼主:
引用 网友P:
NUC972什么价格,这玩意货好买吗?有什么渠道推荐下吧!谢谢喽。

买样片得37一个,货好买,随便找个新塘代理就好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标准9针串口,16个串口同时115200工作,直接总线扩展,Linux下面16个tty,软件也好写。 ...

16个tty 驱动要自己写的吧

网友R:
可以用USB转4路的,加个hub可以扩展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16个tty 驱动要自己写的吧

是的,驱动要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用USB转4路的,加个hub可以扩展很多个。

hub也可以,但是听别人说这种usb扩展的不是很稳定,我没有试过还。

网友H:
啥情况,咋都看不到LZ发的内容?

楼主(2018-04-09):
引用 网友H:
啥情况,咋都看不到LZ发的内容?

被禁言了,才活过来。

网友:
恭喜成功复活

楼主:
谢谢,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板子做好了能不能卖我几块

准备再做一些,还没搞好。

网友T:
哈哈,看了LZ的帖,我也用STM32F4十2个CH438弄了19个485。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哈哈,看了LZ的帖,我也用STM32F4十2个CH438弄了19个485。

你用的是CH438Q吧,那个引脚少的片子。

楼主:
最近又倒腾了一下,把驱动加到内核里面了,以前是开机加载K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子 你被发现了

额?请严肃一点。

网友U(2018-12-21):
咋看起来好像两层板,NUC972 跑起来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U:
咋看起来好像两层板,NUC972 跑起来是否稳定

两层板,稳定。

网友V(2019-04-10):
楼主能做成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能做成成品吗?

你指的成品是啥样子?带个外壳?

网友V: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成品是啥样子?带个外壳?

这个也可以,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也可以,不知道有没有?

我就是把这个板子装到了一个壳子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把这个板子装到了一个壳子里面。

私信你了。 希望可以合作

网友W:
115200 波特1k字节100ms满负荷了,连续传吗还是100ms后歇一段时间?如果连续传,arm能顾得过来16路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W:
115200 波特1k字节100ms满负荷了,连续传吗还是100ms后歇一段时间?如果连续传,arm能顾得过来16路数据处理 ...

PC上串口助手开16个,都是115200波特率,每个都是定时100ms发送1K数据,972收到后发回给PC。

网友(2020-11-15):
厉害,最近研究NUC972DF62Y参考参考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那个21ic里面的,我不会写应用程序,介绍朋友去看那个了。

当时只会驱动,不会应用?

网友:
本人也有16串口转以太网设备,不是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X:
当时只会驱动,不会应用?

应用别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