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上来就直接测量电池电压的芯片?

楼主(2017-10-13):
这次板子空间大小有限,8050和8550配合测俩路电压的电路不合适了,放不下(0603电阻也放不下了)。

有没有上来直接把电源捅进新芯片去,我直接去读取电压的芯片?
=============
解决,谢谢6楼

网友:
就算读了,还需要知道下是多少吧

网友A:
谁来翻译一下…

网友B:
“捅”字用的很传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来翻译一下…

如图,有没有替换该电路的集成芯片?

网友C:
直接电阻分压测量不就行了么,要什么开关?魔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捅”字用的很传神

见笑了,被现场工作人员带坏了(他们经常使用自锁凤凰插头,对于新的产品,问法经常是:这根绿的线捅到哪个洞去或接口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电阻分压测量不就行了么,要什么开关?魔怔了吗?

也是,谢谢大哥教导。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适合低功耗场合

网友D:
两个三极管用一个mos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三极管用一个mos替换

画个图表示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个图表示下?

就是这个,当然你也可以用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