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PLC长时间通讯会脱机的原因。

楼主(2017-10-13):
西门子PLC,协议采用的profibus,接口485,波特率1.5M,偶校验。连接方式:主PLC-----485------滑环-----485------从PLC(3个,每个从站一个滑环)。
现象是长时间使用后(几个月),某个从PLC会脱机,通讯不上;重新上电后,能够使用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又脱机;重复几次(重新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彻底通讯不上;更换新的滑环后,OK。
可能原因:滑环长期使用后,触点磨损,造成总线阻抗不匹配。
profibus 协议 1.5M 时,响应时间为100US,指令重发时间200us。波特率不可更改。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造成通讯不上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
滑环是什么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走无线吧~

网友B:
增加个功能块ob82和ob86(没记错的话就是82+86)就好了,就是让profibus断开后自动重连就可以了,profibus在有干扰时会断开的,如果没有增加这个故障处理的功能块就不会自动重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走无线吧~

您好,无线的速度能这么快吗?响应时间100US,还要算上转发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个功能块ob82和ob86(没记错的话就是82+86)就好了,就是让profibus断开后自动重连就可以了,profibus ...

目前家里的测试设备是有重发机制的,我确认一下现场的有没有,谢谢!

楼主:
可以理解成旋转设备两端的导线连接,具体的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