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好后,怎么确认每个引脚都焊接号了呢?

楼主(2017-10-13):
里面又看不清。
还有我现在用的STM32F7的216脚BGA,哪里可以知道IC下面的焊球是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A:
1:通电测试所有功能或者X光。
2:用低功率烙铁去烫锡球,能轻易熔化就是有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通电测试所有功能或者X光。
2:用低功率烙铁去烫锡球,能轻易熔化就是有铅的。 ...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X光的机器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X光的机器得多少钱?

也要几万块,大品牌更贵。

网友:
写个板子的功能测试程序 自检就好了

网友:
现在大厂应该都没有有铅的IC了吧。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一个表笔接到GND,一个表笔接芯片的引出线,如果电阻为无穷大,那个引脚就没焊好。如果有电阻,就代表焊好了。
当然这只是针对样板的,引脚不是很多的芯片。上千个引脚的芯片或者批量的买仪器吧。

网友:
往高大上来说:判断BGA焊接是否OK,用X-RAY照。判断BGA锡球有铅还是无铅,用ROHS测试仪测试;
往小一点来说:判断BGA焊接是否OK,板子功能测试是否OK。判断BGA锡球有铅还是无铅,正常的芯片引脚都是无铅的,即使部分芯片因工艺问题没法做到无铅,也尽可能满足ROHS条例,也只是内部部分含铅,引脚还是无铅的。

网友:
对于虚焊/锡球开裂之类的,常规的xray是无能为力的,需要3D X-RAY才可以确定~

网友:
现在主流大厂 在用3D   X射线检查了.    说看不到一般不太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通电测试所有功能或者X光。
2:用低功率烙铁去烫锡球,能轻易熔化就是有铅的。 ...

X射线能照出连焊等。但是看不出虚焊,这个很头疼

网友:
开机功能都全不就全好了吗

网友:
好像修手机那些, 测每只脚的对地电阻大概可以知道大部分能不能焊接成功

网友:
焊接良好估计只能通电测试了,,,不过短路还是可以瞄眼看得到,,

网友:
每次焊完,能跑程序,我就假装焊好了,不能跑就再去风枪吹下,哈哈。

网友:
或者测每个脚对地阻抗和好的板子对比。

网友:
判断无短路就可以直接上电测试了

网友:
不是测试电阻值, 是用二极管测试挡测试引脚对地是否有二极管效应,判断是否连接上了,  电阻是测试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光机只能看到是否连锡,虚焊是看不到的,   有铅无铅,查下数据手册和对应型号就知道了

稳妥一点,还是刷 ...

3D的X-RAY好像可以看出虚焊来。

网友D:
焊接号了

错别字 改改

网友:
买个牙科X光机,2100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号了

错别字 改改

谢谢指正,已经修改不了了。

网友:
芯片新鲜度最关键。芯片有储存期,超过时限可焊性就会变差,即使植株是新鲜的也不行。
另外芯片开封即焊,不要在大气环境下放置过久,都可以减少BGA变差问题。

网友:
测对地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