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树莓派--小白分享第一次启动的坑,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17-10-13):
咸鱼入手了一块英国版的PI3,现在看没有翻车。第一次启动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1、系统可以官网下载。我搞废了一张16G的TF卡,最后用8G的卡做了一个raspbian系统,启动成功;2G的卡做了一个NOOBS的,没启动起来。
2、PI3的UART被蓝牙占用,启动时不会打印信息,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3、最新版2017-09-07的raspbian默认没有启动SSH文件,需要在WINDOWS下手工新建一个SSH文件,注意这个文件是没有后缀的。
现在刚启动起来,用PuTTY连接没问题。明天HDMI转VGA的线到了,挂显示器上试试。

网友A:
用 DiskGenius 删掉分区,再重新分区就行了, 卡没这么容易坏~

网友B:
你比我幸运多了,我是搞了n久发现串口没反应ssh也没反应。实在没办法接了个电视和键盘才搞定的。 然后才知道了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开s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DiskGenius 删掉分区,再重新分区就行了, 卡没这么容易坏~

现在插上去半天没反应。用SD FORMAT软件也是,老半天根本操作不了。
插到笔记本读卡器上,可以看到盘符,然后格式化什么的都不能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比我幸运多了,我是搞了n久发现串口没反应ssh也没反应。实在没办法接了个电视和键盘才搞定的。 然后才知 ...

所以交流更重要,还有就是按照网上最常用的办法,可以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