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MXIC MX30LF1G18 的擦写寿命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7-10-14):
现在产品上使用旺宏的MX30LF1G18,经过长时间老化发现FLASH容易坏,后来就改成每三分钟一个循环的擦写,结果擦写次数不超过120次,这与规格书写的内容完全不符呀。

网友A:
写入多的条件用EEP比较好,再多只能用铁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多的条件用EEP比较好,再多只能用铁电的了

真正使用的话,写入次数不超过10次,只是常规带电老化发现FLASH容易坏,然后才做擦写次数实验。
测试结果发现并不是规格书写的那么回事。

网友B:
flash质量再差,也不至于只有几百次的擦写寿命,你换几个不同批次的芯片试试。另外,再确定下时钟频率和波形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质量再差,也不至于只有几百次的擦写寿命,你换几个不同批次的芯片试试。另外,再确定下时钟频率和波 ...

你说的有道理,因为同时找了个三星K9F4G08的芯片一起测试,三星的一直好好的。

现在就是想分析一下他们的时序,但不好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正使用的话,写入次数不超过10次,只是常规带电老化发现FLASH容易坏,然后才做擦写次数实验。
测试结果 ...

你讲的老化是只在高温下吗?还是有其他条件呢?
谢谢。

网友D:
先确认下是否为正品芯片,另外你是怎么判断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老化是只在高温下吗?还是有其他条件呢?
谢谢。

常温,就是室内,通电让机器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下是否为正品芯片,另外你是怎么判断芯片坏了?

是否正品,从外观无法分辨。也许别人的手段高明

当芯片坏了后就读不出数据,FLASH内部的图片不能显示在液晶屛上,由于FLASH某个块已坏,即使再往里面写数据到了坏块位置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