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用多了右手食指关节疼,该换个什么牌子的鼠标?

楼主(2017-10-14):
有没有什么鼠标,能让手舒服一点的? 尤其是里面的微动开关,能轻一点。

网友:
微动开关可以自己打开调整一下

网友:
少用点电脑

网友A:
我情况和楼主差不多,如果不打游戏的话可以配两个鼠标,一个轨迹球鼠标,我用的罗技的,如果常规画图之类的还是很给力的,一个常规鼠标,滚轮行程要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情况和楼主差不多,如果不打游戏的话可以配两个鼠标,一个轨迹球鼠标,我用的罗技的,如果常规画图之类的 ...

主要是微动开关,一按就感觉手骨头被震的疼。  滚轮无所谓,不考虑画图、不考虑打游戏....

网友:
换个手 (练习左撇)

网友:
换左手行吗?

网友:
右手用多了,换左右吧~!

网友:
指关节还好、手腕比较痛

网友:
换左手习惯,锻炼一下右脑。基本两三天也就适应了,我现在左右手都好使。

网友:
换左手,或者将左右键交换

网友:
换左手,再不行还有左右脚可以使。

网友:
一般是手腕疼,你是不是左键点太多了?多用快捷键

网友:
要不换下静音鼠标,微动比较柔,没有明显的震动感。

网友B:
小关节痛,楼主喜欢喝豆浆吗?

网友:
食指,中指交替使用

网友:
换小鼠标试试,
以前用微转的人体工程学鼠标,很大,用得手痛,可能适合老外用
后来换小鼠标手就不痛了,

网友:
这得每天用多久的鼠标呀,影响手指了。
不知道那种游戏鼠标能否有帮助。

网友: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般的工作用左手,需要画图赶工的时候用右手

网友:
苹果鼠标?

网友:
左右手轮流来

网友C:
我跟你反着。我用了几年罗技M215,后来画板子,手疼,发现垫东西让手不是那么佐在一起就行了,然后买各种大一点的鼠标回来用。最后发现联想M120最合适。感觉就像遇到最后的救命稻草。期间适用了很多款。现在对小鼠标无爱了。

网友:
少用点鼠标,或者多用点触摸板.

网友:
看来我鼠标用得不多,没感觉手痛啊,打游戏的人用得更频繁吧

网友D:
雷蛇地狱狂蛇。便宜好用。2011年用到现在。LAY不下300款板了吧。现在放公司天天搞起。手不痛。用别人的和公司配的搞个十几分钟手就扛不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关节痛,楼主喜欢喝豆浆吗?

豆浆是什么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豆浆是什么梗。

反正我喝多了豆浆就会指节弯至最大极限时痛,手肘弯到极限也会痛,不食豆浆几天后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喝多了豆浆就会指节弯至最大极限时痛,手肘弯到极限也会痛,不食豆浆几天后缓解。 ...

好像是风湿,检查一下尿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蛇地狱狂蛇。便宜好用。2011年用到现在。LAY不下300款板了吧。现在放公司天天搞起。手不痛。用别人的和公 ...

请问这个是否按键需要的力度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反着。我用了几年罗技M215,后来画板子,手疼,发现垫东西让手不是那么佐在一起就行了,然后买各种大 ...

这个按键舒适度如何?

网友:
试试这种如何?无线垂直鼠标 办公立式鼠标
https://item.jd.com/637162.html? ... 49adc89aa&abt=0

网友:
楼上的,我买啦个用,手指不够长,不能够伸到最前面按键,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按键舒适度如何?

我用的宜丽客M-XGL10DBS 人体工学设计,静音按键,滚轮

网友:
方法1换左手,方法2设置鼠标左右键互换,这样大量点击动作变成中指

网友:
静音鼠标毕竟品种比较少,选择余地窄,不知道能否找到同尺寸脚位的静音舒服按键自己替换上

网友:
我用这个

https://item.jd.com/10552568012. ... 564309fc6&abt=0

网友:
最好是用双鼠标,所谓两手都抓……
左手的买个二手的回来改,对应食指中指,飞一下线就行。辅助软件改的好像不太灵活。 最好是微软那种普通的大鼠标
经常用用左手,活跃一下艺术细胞,让你的作品更具有收藏价值……

至于手指已经有点影响了,用点活络油 之类的,舒缓一下。香港有一种膏状的产品,应对关节疲劳类的疼痛,效果不错,浸透力强,无异味

网友:
用轨迹球的路过,不过我感觉楼主的问题不在鼠标,鼠标伤的都是手肘啊,应该去查体了!

网友:
微软,听着就舒服,不觉得硬里吧唧的难受。双飞燕,听着就浮想联翩。再想,就是联想,联想到什么?哈哈哈,罗妓,好吧你们舒服的不仅仅是手了吧。

网友:
不玩游戏轨迹球不错, 用着很舒服

网友:
换左手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雷蛇按键很轻

网友:
换个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