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WIFI传输方案

楼主(2017-10-14):
A 点可以上网  B点不行  两地相距大约150米左右 中间没有遮挡   B点如果想有网络有什么号的方案吗
性价比高一些    谢谢大家  目前看过了无线网桥

网友:
中间没有遮挡,好办,定向天线,普通路由AP,改个天线就可以

网友:
光纤转换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ubnt   一对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