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y结构的2片DDR,一共256M容量,结果只能识别128M,啥问题

楼主(2017-10-14):
如题:
芯片读写只能操作低地址的128M,高128M读写不正确。是不是说明有如下问题之一:
1.芯片没焊接好
2.DDR芯片有一片坏了

如果是没焊接好的话,有没有办法排查?
因为都是bga的芯片,没法补焊。

网友A:
ddr3?中间线有多长?主控支持不支持?信号是有延时的,你降频用吧。

网友:
说不定,其中一个片选信号没接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中间线有多长?主控支持不支持?信号是有延时的,你降频用吧。

看起来有点像,后128M空间,1k数据,中间偶尔错几个字节。
主控是zynq,是支持fly-by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有点像,后128M空间,1k数据,中间偶尔错几个字节。
主控是zynq,是支持fly-by的。 ...

zynq不支持flyby。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不支持flyby。

我看网上说zc702都是用的fly-by结构啊

网友:
看过电路图吗?zc702

网友:
Zynq + DDR3 支持fly-by

网友:
并联的DDR一般是总线宽度并,不是容量的串。
32bit地址的话,低16是一片;高16是另一片。

这个问题看起来更像高位地址虚焊或者控制器没配好。

网友:
做板不是最少也弄个3、5片,防止焊接问题吗?换一片看看,如果都这样再找设计问题?

网友:
你用的有点特别啊,一般是同样的地址线,增加数据线宽度

网友:
我也做个ZYNQ ,FLY 2个DDR3 ,裸机读写都OK,上系统,用到DDR3 部分,会死机,芯片开始发烫。。。不知道为啥。。难道我的DDR3 端接电容多了?

网友:
这个,也只能降频的方法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