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台式电脑+UPS像笔记本电脑一样显示和控制电池状态?

楼主(2017-10-14):
平时长时间干复杂的活还是离不开台式电脑。

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让台式电脑也如笔记本电脑一般可以显示及控制UPS的电量,在掉电或电池即将耗尽时候提示系统保存关机?

比如UPS需要买哪种接口的?需要装配合UPS的某种软件吗?

网友:
串口的加软件

楼主:
现在很少有串口的了,倒是有网络口的,不知如何使用?

网友:
ups后面有串口的都可以通过软件监控ups,好像是断电后设定时间关机,不是电池耗尽关机,因为ups的电池管理功能很弱,

楼主:
有没有可以原生到系统里的电池管理控制方案呢?

网友:
人在边上的话就给ups加个电量显示?挂机的话有些人的办法是写桥本ping外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原生到系统里的电池管理控制方案呢?

你要看ups电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ups电量干啥?

比如笔记本电脑可以设置下降到多少电量之后进入休眠状态,可以把数据保存在硬盘里,不会丢失。

台式电脑最怕就是突然掉电了,没保存的工作成果都会丢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笔记本电脑可以设置下降到多少电量之后进入休眠状态,可以把数据保存在硬盘里,不会丢失。

台式电脑 ...

你准备自己做这个功能,还是买支持这个功能的成品?

网友B:
UPS不是用来支持工作的,就是用来在断电之后让你从容关机的。按这个思路用UPS,就不用纠结电力问题了。唯一问题是晚上停电电脑还在工作,这是就要能实现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自己做这个功能,还是买支持这个功能的成品?

当然是成品功能,不是自己再写一个程序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不是用来支持工作的,就是用来在断电之后让你从容关机的。按这个思路用UPS,就不用纠结电力问题了。唯一 ...

对,停电后也不是直接关闭,而是在低于UPS蓄电某一档后进行休眠,这样可以将未保存的资料保存到硬盘里,等电力恢复后还可以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成品功能,不是自己再写一个程序什么的。

你那里电力不稳定么?
因为断电导致数据丢失出现过多次么

网友:
每次 只编辑一个文档,间隔几分钟 就保存 更靠谱

网友C:
我用的apc bk650应该可以基本满足LZ的需求
通过一根USB线连接电脑
任务栏会出现电池图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停电后也不是直接关闭,而是在低于UPS蓄电某一档后进行休眠,这样可以将未保存的资料保存到硬盘里, ...

有的ups 有 usb 接电脑,自带程序显示 比如 雷克士 某种型号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里电力不稳定么?
因为断电导致数据丢失出现过多次么

不是经常断电,只是在台式电脑上的工作都非常费精力做的,要更好的保护成果而已。其实这个断电休眠的功能,笔记本电脑就能很好的做到。

但我的工作需要比较强大的台式机做,有些是算法演算,有些是渲染合成,电脑自行运算的时候经常会离开一会去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要是停电,就没有人手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ups 有 usb 接电脑,自带程序显示 比如 雷克士 某种型号就有这个功能

貌似带串口的UPS也能做到,要装专用软件,没有系统自带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apc bk650应该可以基本满足LZ的需求
通过一根USB线连接电脑
任务栏会出现电池图标

谢谢,我先看看它的资料。

网友:
我用过三特的一款(C2KS),串口连接,电脑上装软件,能查看电池电压和容量,可以设置停电若干分钟后电脑自动关机,也可以按电池剩余容量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经常断电,只是在台式电脑上的工作都非常费精力做的,要更好的保护成果而已。其实这个断电休眠的功能 ...

功率挺大的样子,那要考虑的ups应该挺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挺大的样子,那要考虑的ups应该挺贵了

对价格不是太敏感,毕竟数据无价。

但也不可能非常贵,我现在看某些品牌貌似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要插着串口或者USB,得考虑直接支持USB的,不然还得多一条转换线。

网友E:
用内置电池的台式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价格不是太敏感,毕竟数据无价。

但也不可能非常贵,我现在看某些品牌貌似有这样的功能;不过要插着串 ...

有动力后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内置电池的台式机啊

哪里有这样的台式机呢?

网友:
把台式机的开关按钮设置成休眠

拆开UPS, 将断电指示灯接出来, 做个触发电路, 去控制台式机的开关按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