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STM32H7评估板的照片

楼主(2017-10-14):
ST新的STM32H7评估板:

屏幕还是STM32F439评估板的那个VGA屏,效果一般,并口的。ST-LINK改成Micro USB口的了

翻开屏幕看里面,能看到大的几个芯片:H7,Nor Flash,SDRAM,SRAM等。

来张大图看看STM32H7

新的STM32支持UHS-I的SD卡了,支持SDR104,这个模块貌似是转换电平的。

音频芯片还是WM8994,不过这芯片印字和以前不一样,logo也没有了。

ST的大评估板也用SMSC的PHY了。

这里还有个STM32L,用来扩展IO什么的。

这个是SDRAM了,也是32位的。

Nor Flash。

Twin Quad SPI Flash

两个麦克风。

USB HS PHY。H7好像是有内置USB HS PHY的,这个评估板还是用了个SMSC的USB3320。

网友A:
神一样的铜柱。

网友:
结构不错,设计布局也合理

网友B:
Twin Quad SPI Flash是什么?8线的spi?还是说这个flash有两组独立的qspi??

网友:
还不错,估计芯片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一样的铜柱。

你不说还没留意到这个铜柱

网友C:
啥时候能买到呢?

网友:
真不错,要多少大洋呀

网友:
不错,怎么才能弄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时候能买到呢?

正点原子说明年他出H7的开发板,估计真正拿到手要明年下半年吧

网友D:
这两个叫什么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叫什么座

下边那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win Quad SPI Flash是什么?8线的spi?还是说这个flash有两组独立的qspi??

是的,两个独立QSPI。
Features
• Stacked device (two 512Mb die)
• SPI-compatible serial bus interface
• Single and double transfer rate (STR/DTR)
• Clock frequency
– 133 MHz (MAX) for all protocols in STR
– 90 MHz (MAX) for all protocols in DTR
• Dual/quad I/O instruction provides increased
throughput up to 90 MB/s for each die corresponding
to 180 MB/s for the twin-quad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边那个是什么,电容?

滤波器

网友:
贵得买不起的单片机系列

网友:
从目前来看,这个东西做产品性价比还是太低,不过可以先玩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边那个是什么,电容?

村田的电源滤波器吧,上面是穿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叫什么座

下面那个是村田的直流电源滤波器,比如型号:BNX003-01。

网友:
好多BGA封装的,估计很多人望而怯步

网友:
我要说那个屏幕的转轴最让我眼前一亮,是不是暴露了我的无知啊

网友:
漂亮,价格不菲吧?

网友:
我想知道H7系列产品的定位。。

带TFT屏的交互产品,H7系列的价格太贵。带MMU的单片机跑LIUNX 轻松搞定。

语音识别,恐怕也用不到这么贵的IC,而且语音识别关键点在算法和硬DNN。传统MCU运算能力根本不够。

网友:
不支持DDR估计还是硬伤啊。SDRAM的速度毕竟还是太低,做一点复杂效果的不行。如果不做复杂效果,M4就应该够了

网友:
铜柱666,贴片的排座也很实用

网友F:
有原理图么?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看着 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板子很漂亮,图拍的很棒!

网友:
太贵,一般用用Nucleo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原理图么?发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