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stm32free RTOS ,任务调度器抢占式和时间片能同时用吗

楼主(2017-10-14):
最近刚开始接触free RTOS ,看的安福来资料,也没看多少,问的低级问题不要喷
假设:有5个任务
任务1 优先级   3
任务2 优先级  4
任务3 优先级  4
任务4优先级   5
任务5 优先级  6
空闲任务什么的其他必须任务不算在此列
可以把任务2和任务3设置成时间片调度
然后其他全都是抢占式,
这两种任务方式要是一起混在一起任务咋运行啊

网友A:
FreeRTOS来说:
1. 高优先级抢占低优先级;
2. 同优先级时间片算法。
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刚好最近在看,对于使用FreeRTOS有帮助的一个文档。

网友C:
可以啊!要不时间片就没意义了。虽然我不用时间片,总共才五六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要不时间片就没意义了。虽然我不用时间片,总共才五六个任务

谢谢,入门才刚刚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最近在看,对于使用FreeRTOS有帮助的一个文档。

谢谢资料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来说:
1. 高优先级抢占低优先级;
2. 同优先级时间片算法。

没有了,教程上分开讲的我理解成,这2中不能共存了,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以弄几个小灯,写代码测试一下,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最近在看,对于使用FreeRTOS有帮助的一个文档。

多谢分享  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