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长期能耐380度的 高温特氟龙?

楼主(2017-10-14):
有没有长期能耐380度的  高温特氟龙?
可以用来机加工成零件的,要求长期耐380度;
发现国外有一种叫做高温特氟龙的材料,好像不是普通的特氟龙。

网友:
这东西在高温时其流动效应很明显吧?

网友A:
这温度为啥不用铝合金?
塑料里面PEEK(聚醚醚酮)应该算是挺耐高温的了,熔点也只有343度,保证一定机械特性的工作温度也只有250~300度左右。

网友:
要自润滑的话可以考虑粉末冶金

网友:
pi应该耐温可以热固性但是长期工作也只有2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温度为啥不用铝合金?
塑料里面PEEK(聚醚醚酮)应该算是挺耐高温的了,熔点也只有343度,保证一定机械特 ...

我在百度收到的结果也是差不多这样; 只是看到国外有一款零件,写着 高温特氟龙,最高工作温度是400度,因此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
最高工作温度400℃,敢用在长期380℃?

网友:
陶瓷件能

网友:
鸡蛋仔机器里面用的那种特氟龙是不是稍微好点,论坛里有做鸡蛋仔机器的吗?

网友:
合成石,500度,看可不可以

网友:
这么高温度?恐怕只有上PBI,PBO之类的了。

网友:
特氟龙不适合300度以上的工作环境

楼主:
需要导热慢(即有一定的隔热作用),可以进行机加工的;看到国外都是用特氟龙,而且还标注“高温特氟龙”,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导热慢(即有一定的隔热作用),可以进行机加工的;看到国外都是用特氟龙,而且还标注“高温特氟龙”,不 ...

陶瓷件,用超声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