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开环运转波形不正常,非梯形波

楼主(2017-10-14):
用的是德国那个电路,H PWM-L ON,这是开环时的波形,不是梯形波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波形也没法测过零吧??麻烦大侠分析一下,谢谢

这是网上别人的波形,正常应该是这样的梯形波吧??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
把德国那个源链接发上来吧

网友:
相序不对,ABC CBA

楼主:
我是按照AB AC BC BA CA CB这个相序来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A:
开环就这个波形呀,还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就这个波形呀,还想怎么样

看网上的都是梯形波嘛。。。。那这种波形没法检测过零不好进闭环呀。。。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2018-01-24):
引用 楼主:
看网上的都是梯形波嘛。。。。那这种波形没法检测过零不好进闭环呀。。。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

直接进入闭环就是了,进入了闭环波形就对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进入闭环就是了,进入了闭环波形就对了的

你好 能解释一下为啥那个正确的波形中间为啥有个弧线吗,我的波形也有弧线,放大看是这样的,请问为什么有个台阶啊

网友:
测试发现 当我驱动的占空比给高时,台阶升高,满占空比时,台阶升到最高。不应该是横向变化吗,为啥变成纵向的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能解释一下为啥那个正确的波形中间为啥有个弧线吗,我的波形也有弧线,放大看是这样的,请问为什么 ...

驱动电路?????????????????驱动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