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函数指针的用法

楼主(2017-10-14):
void Fun1(void)
{
        LCD_DrawBox(0,0,127,63,BoxModel_Draw,FillType_NoFill);
        LCD_DisplayStr("test",0,0,FN_ASC8x16,FN_ST12,ALPHA_YES,LCD_Graphic_Draw);
}

struct _Page
{
        void (*pFun)(void);
};

struct _Page menuPage[MAX_PAGE_NUM];

void Init(void)
{
        menuPage[0].pFun = Fun1;
}

void Show(void)
{
        (menuPage[0].pFun)();        //乱码
//        Fun1();                                //正常
}

如上代码中,直接用Fun1();则显示正常,使用(menuPage[0].pFun)();则显示乱码
因道行浅,看不出问题出在哪,故求助,非常感谢!

补充:
还有一点就是
void Fun1(void)
{
        LCD_DrawBox(0,0,127,63,BoxModel_Draw,FillType_NoFill);
        LCD_DisplayStr("test",0,0,FN_ASC8x16,FN_ST12,ALPHA_YES,LCD_Graphic_Draw);
}
这个函数去掉 LCD_DrawBox(0,0,127,63,BoxModel_Draw,FillType_NoFill);后显示是正常的,加上就不正常,但如果不是这样使用,单独使用又是正常的。证明函数本身没问题

网友A:
可能跟编译器有关了吧 这个初步判断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编译器有关了吧 这个初步判断是没问题的

感谢回复,下面是完整的程序,上面的是示意,用的是STC单片机,MDK5
#include "menu.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icon.h"

//图标
struct _Icon
{
    unsigned char *pPic;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w;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alpha;
        unsigned char type;
};

//字符串
struct _String
{
        unsigned char *pStr;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fontASC;
        unsigned char fontHZ;
        unsigned char alpha;
        unsigned char type;
};

//菜单项目
struct _Item
{
        unsigned char id;//项目id,在一个页面内独一无二,值从1开始
    struct _Icon icon;//项目图标
        struct _String str;//项目字符串
        struct _Icon focus;//项目焦点图片,获得焦点才显示
//        void (*Subs)();//项目响应函数,当确认或取消时执行
};

//页面
struct _Page
{
        unsigned char itemNum;//一个页面包涵的项目总数
    struct _Item *pItem;//一个页面包涵的项目指针
        void (*pFun)(void);//显示页面之前调用的函数
};

//菜单定义区
#define MAX_PAGE_NUM        1
xdata struct _Page menuPage[MAX_PAGE_NUM];

#define MENU_MAIN                0 //主菜单
#define MENU_MAIN_ITEM        4 //主菜单项目数量
xdata struct _Item menuMain[MENU_MAIN_ITEM];

//菜单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pageID = 0;//要显示的页面id号
unsigned char focusID = 0;//获得焦点的id号,0表示没有项目获得焦点

void MainMenuDisplayInit(void)
{
        LCD_DrawBox(0,0,127,63,BoxModel_Draw,FillType_NoFill);
        LCD_DisplayStr("test",0,0,FN_ASC8x16,FN_ST12,ALPHA_YES,LCD_Graphic_Draw);
}

//函数说明:根目录初始化
void MainMenuInit(void)
{
        //初始化页面
        menuPage[MENU_MAIN].itemNum = MENU_MAIN_ITEM;
        menuPage[MENU_MAIN].pItem = menuMain;
        menuPage[MENU_MAIN].pFun = MainMenuDisplayInit;

        //初始化项目
        menuMain[0].id = 1;//

        menuMain[0].icon.pPic = 0;
        menuMain[0].icon.x = 0;
        menuMain[0].icon.y = 0;
        menuMain[0].icon.w = 0;
        menuMain[0].icon.h = 0;
        menuMain[0].icon.alpha = 0;
        menuMain[0].icon.type = 0;

        menuMain[0].str.pStr = "0";
        menuMain[0].str.x = 20;
        menuMain[0].str.y = 20;
        menuMain[0].str.fontASC = FN_ASC8x16;
        menuMain[0].str.fontHZ = FN_ST12;
        menuMain[0].str.alpha = ALPHA_YES;
        menuMain[0].str.type = LCD_Graphic_Draw;

        menuMain[0].focus.pPic = 0;
        menuMain[0].focus.x = 0;
        menuMain[0].focus.y = 0;
        menuMain[0].focus.w = 0;
        menuMain[0].focus.h = 0;
        menuMain[0].focus.alpha = 0;
        menuMain[0].focus.type = 0;

        menuMain[1].id = 2;//

        menuMain[1].icon.pPic = 0;
        menuMain[1].icon.x = 0;
        menuMain[1].icon.y = 0;
        menuMain[1].icon.w = 0;
        menuMain[1].icon.h = 0;
        menuMain[1].icon.alpha = 0;
        menuMain[1].icon.type = 0;

        menuMain[1].str.pStr = "60";
        menuMain[1].str.x = 90;
        menuMain[1].str.y = 20;
        menuMain[1].str.fontASC = FN_ASC8x16;
        menuMain[1].str.fontHZ = FN_ST12;
        menuMain[1].str.alpha = ALPHA_YES;
        menuMain[1].str.type = LCD_Graphic_Draw;

        menuMain[1].focus.pPic = 0;
        menuMain[1].focus.x = 0;
        menuMain[1].focus.y = 0;
        menuMain[1].focus.w = 0;
        menuMain[1].focus.h = 0;
        menuMain[1].focus.alpha = 0;
        menuMain[1].focus.type = 0;

        menuMain[2].id = 3;//

        menuMain[2].icon.pPic = 0;
        menuMain[2].icon.x = 0;
        menuMain[2].icon.y = 0;
        menuMain[2].icon.w = 0;
        menuMain[2].icon.h = 0;
        menuMain[2].icon.alpha = 0;
        menuMain[2].icon.type = 0;

        menuMain[2].str.pStr = "1";
        menuMain[2].str.x = 10;
        menuMain[2].str.y = 50;
        menuMain[2].str.fontASC = FN_ASC8x16;
        menuMain[2].str.fontHZ = FN_ST12;
        menuMain[2].str.alpha = ALPHA_YES;
        menuMain[2].str.type = LCD_Graphic_Draw;

        menuMain[2].focus.pPic = 0;
        menuMain[2].focus.x = 0;
        menuMain[2].focus.y = 0;
        menuMain[2].focus.w = 0;
        menuMain[2].focus.h = 0;
        menuMain[2].focus.alpha = 0;
        menuMain[2].focus.type = 0;

        menuMain[3].id = 4;//

        menuMain[3].icon.pPic = 0;
        menuMain[3].icon.x = 0;
        menuMain[3].icon.y = 0;
        menuMain[3].icon.w = 0;
        menuMain[3].icon.h = 0;
        menuMain[3].icon.alpha = 0;
        menuMain[3].icon.type = 0;

        menuMain[3].str.pStr = "1";
        menuMain[3].str.x = 80;
        menuMain[3].str.y = 50;
        menuMain[3].str.fontASC = FN_ASC8x16;
        menuMain[3].str.fontHZ = FN_ST12;
        menuMain[3].str.alpha = ALPHA_YES;
        menuMain[3].str.type = LCD_Graphic_Draw;

        menuMain[3].focus.pPic = 0;
        menuMain[3].focus.x = 0;
        menuMain[3].focus.y = 0;
        menuMain[3].focus.w = 0;
        menuMain[3].focus.h = 0;
        menuMain[3].focus.alpha = 0;
        menuMain[3].focus.type = 0;
}

/**************************************************************

*  函数说明:目录初始化函数                                   *

**************************************************************/
void Menu_Init(void)
{
    MainMenuInit();
}

/**************************************************************

*  函数说明:目录显示函数                                     *

**************************************************************/
void Menu_Show(void)
{
        char i;
        struct _Item *disItem;
        short maxItems;

        //不在显示范围
        if(pageID>=MAX_PAGE_NUM) return;

        //获取item
        disItem = menuPage[pageID].pItem;

        //获取item数目
        maxItems = menuPage[pageID].itemNum;

        //界面预处理
        if(menuPage[pageID].pFun!=0)
        {
                (*menuPage[pageID].pFun)();
        }

//        MainMenuDisplayInit();

        for(i=0;i<maxItems;i++)
        {
                if(disItem[i].icon.pPic!=0)
                {//显示icon
                        //void LCD_DisplayPic(const uchar *pPic, uint x0 ,uint y0 , uint w ,uint h,uchar alpha,uchar type);
                        LCD_DisplayPic(disItem[i].icon.pPic,disItem[i].icon.x,disItem[i].icon.y,disItem[i].icon.w,disItem[i].icon.h,disItem[i].icon.alpha,disItem[i].icon.type);
                }
                if(disItem[i].str.pStr!=0)
                {//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Str(const uchar *pStr, uint x0 ,uint y0 , uchar fontASC, uchar fontHZ,uchar alpha,uchar type);
                        LCD_DisplayStr(disItem[i].str.pStr,disItem[i].str.x,disItem[i].str.y,disItem[i].str.fontASC,disItem[i].str.fontHZ,disItem[i].str.alpha,disItem[i].str.type);
                }
                if(focusID==disItem[i].id&&disItem[i].focus.pPic!=0)
                {//显示Focus
                        //void LCD_DisplayPic(const uchar *pPic, uint x0 ,uint y0 , uint w ,uint h,uchar alpha,uchar type);
                        LCD_DisplayPic(disItem[i].focus.pPic,disItem[i].focus.x,disItem[i].focus.y,disItem[i].focus.w,disItem[i].focus.h,disItem[i].focus.alpha,disItem[i].focus.type);
                }
        }
}

网友:
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是用函数指针做状态机,写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函数指针做状态机,写的不错。学习了。

惭愧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函数指针做状态机,这代码是根据傻孩子的菜单代码改的。

网友(2021-08-10):
我觉得应该是Fun1没有在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给函数成员

网友:
Keil C51编译器不能直接这样用函数指针,需要在“BL51 Misc”-“Overlay”中填入:  ?PR?MAIN?MAIN~(FUN1),SHOW!FUN1,来修改调用树

网友:
MARK   函数指针做状态机    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