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线驱动LCD1602A为什么需要两次复位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7-10-14):
采用四线驱动1602,程序下载后需要再按一下复位按钮才能正常显示。1602先上电,单片机再在上电也可正常显示,1602不断电,单片机要2次复位后才正常显示。编辑原因:补充标题漏字。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十几年了,都没有解决掉,比你这个问题还麻烦一些,只要第一次上电是好的后面一直是好的,第一次上电不行的话,单片机复位也没用,必须重新上电,1602四位总线,同样的问题在7920屏串行总线的时候也出现

网友A:
这个问题跟延时什么的没关系,试过很多遍了,给你提供一个方案试一下:把初始化为四位总线的那条语句,调用两次。用这招曾经解决过后来不好使了。我的理解就是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问题,1602上电默认是8位总线,我们在8位总线下面把它初始化为4位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跟延时什么的没关系,试过很多遍了,给你提供一个方案试一下:把初始化为四位总线的那条语句,调用 ...

谢谢,昨晚试了一下,没效果。

网友:
接一片 1元成本的mcu做中转,,把1602做成  串口LC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正常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
void LCD1602A_Init(void)
{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2);
                LCD1602A_WriteCommand(0x28);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c);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6);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1);
}
有问题的如下:
void LCD1602A_Init(void)
{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2);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2);

                LCD1602A_WriteCommand(0x28);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c);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6);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1);
}
红色是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正常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
void LCD1602A_Init(void)

这两个代码不同的地方就是下面那个写0x02这个命令执行了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代码不同的地方就是下面那个写0x02这个命令执行了两遍?

对,我之前还加了好多的延时,后来逐条的删,最后确认是它影响的。还有一点就在高四位发完后也要延时,没有延时就发低四位也是乱码。

网友(2018-01-28):
我试了,不行

楼主:
正常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
void LCD1602A_Init(void)
{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2);
                LCD1602A_WriteCommand(0x28);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c);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6);
                LCD1602A_WriteCommand(0x01);
}
上按上面的初始化的吗?
发一下你的看一下 。

网友B:
LCD上电时是 8Bit 驱动,要改为 4Bit,必需100%跟足技术文档所示方法。
其中 BF = LCD忙碌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上电时是 8Bit 驱动,要改为 4Bit,必需100%跟足技术文档所示方法。
其中 BF = LCD忙碌旗号

现在是用这个的,可以用,但是出现乱码后,必须要断电,而且要完全放完电才行,软复位没用

网友:
有否留意到在复位过程中,是只发送4Bit的,在LCD进入4Bit设定后,才发送两个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