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 电机控制 中的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7-10-14):
如题
技术支持说如果最大速度200RPM,那把F设置成200,用Q15格式,可以吧200RPM分成几万分。
我有看了一遍应用笔记,没有找到这个F在哪儿。
求理论出处,谢谢!

网友:
速度有速度环控制,楼主说的是速度给定吧

楼主:
在应用笔记里没有找到相关部分

网友A:
满量程200rpm
Q15表示范围 -1.0~~0.99997
给32767就是200rpm差那么一丢丢
给-32768就是-2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量程200rpm
Q15表示范围 -1.0~~0.99997
给32767就是200rpm差那么一丢丢

是这个意思
没找到这个F在哪儿,在程序中如何体现。

楼主:
这个是nxp的应用笔记

楼主:
上一篇文章
http://www.doc88.com/p-0651660802156.html

网友:
虽然不知你表述的是什么,我还是说下svpwm不是矢量控制,只是调制方式,你这个还是VF罢了,改动转速就是改频率

楼主:
谁有讲速度控制方面的资料?多谢。看了几家的应用笔记 重点都是svpwm,clarke park变化,没有特别将速度控制的。

1楼中说的,把F设置成200,用Q15格式,可以吧200RPM分成几万分。 这个理论出处在哪里有讲到?

楼主:
转一则VF和矢量控制区别的帖子
http://bbs.simol.cn/thread-107036-1-1.html

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一些区别
我是做电机控制和变频器开发的一线人员,有过完整的针对三相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开发经历,产品也在市场上卖,学历方面,在国内正规学校拿到了电机工程的博士学位(无炫耀之意,只是说明在这个领域比较熟悉),陈伯实老先生的书基本翻烂过,也和陈老先生同桌吃过饭。看到讨论比较热烈,也来发个言,谈谈对变频器VF控制、矢量控制的认识。
针对异步电机,为了保证电机磁通和出力不变 ,电机改变频率时,需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近似不变,所以这种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VF控制-控制简单,通用性强,经济性好,用于速度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或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从本质上讲,VF控制实际上控制的是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然而交流电有三要素,就是除了电压大小和频率之外,还存在相位。VF控制没有对电压的相位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在瞬态变化过程中,例如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会变慢,但是电机供电频率也就是同步速还是保持不变,这样异步电机会产生瞬时失步,从而引起转矩和转速振荡,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更大转差下保持平衡。这个瞬时过程中没有对相位进行控制,所以恢复过程较慢,而且电机转速会随负载变化,这就是所谓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的原因。
矢量控制国外也叫磁场定向控制,其实质是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控制的基础上,还加上了相位控制,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流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我们知道,电机定子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综合效果是一个旋转磁铁,通电后这个旋转磁场通过感应在转子上生成三相交流电流,这个电流也等效成一个磁铁,这样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了,这个是电机旋转的基本原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只有定子磁铁和转子磁铁的相对位置靠得最近,产生的力矩才最大,所以如何在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上通电获得最大转矩,实际上还和转子位置有关的。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此外,矢量控制顺便还会根据转子位置求出转速,利用电机参数对转速进行瞬时补偿,进一步优化了控制性能。
综上,我觉得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加入了电压相位控制上。从操作层面上看,矢量控制一般把电流分解成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这里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比例就是由转子位置角度(也就是定子电压相位)决定的,这时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共同产生的转矩是最佳。具体实现可以参考陈老先生的书和其他任何一本讲矢量控制的书。宏观上看,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电压,电流,频率在电机稳定运行时相差不大,都是三相对称交流,基本上都满足压频比关系,只是在瞬态过程如突加、突减负载的情况下,矢量控制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自动调整所加电压、频率的大小和相位,使这个瞬时过程更快恢复平衡。至于矢量控制里面那些坐标变换,是一种便于理解和描述的手段,不是本质问题。从电机理论来看,在dq同步旋转坐标系里,三相正弦交流量可以转换成两相直流量,这样可以简化运算,便于数字处理,实际上真实系统里并不存在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的,这些是一种数学抽象,算完了控制完成后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实际三相交流电上。好比我们数学里的拉普拉斯变化,可以把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简化运算,运算完了后再反变换回去是一个道理。
对电机而言,我想这个论坛里很多人应该学过电机学,知道三相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三相异步电机电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但是转子的等效电阻可以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子本身的实际电阻r2,不考虑温度什么的这个可以认为不变,另一个是负载等效电阻(1-s)r2/s(s是转差率),这个实际上和转差有关,也就是说跟电机的同步速、负载等因素有关了,这样转子的等效电阻实际上是可变的,电机电感和电阻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那么通过改变同步速和相应的电压、相位,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是可行的,而矢量控制就是提供了这么一种途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并不是说你能把有功电流、无功电流控制到任意值,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对异步电机而言,无功电流永远是感性,这是原理决定的,你不可能把它控制成容性无功,而且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组合产生的转矩必须和负载平衡,这个是约束条件。矢量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对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的分别控制实现优化组合”,达到瞬时转矩最优,动态过程最短的目的。而VF控制少了这么一个对电流瞬时控制的过程,是粗线条的控制,理论上就要差些。好比你让一个小弟干活,VF控制就是“小弟,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给出一个要求就行了;矢量控制就是你不只是告诉小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且还要告诉他,第一步怎么搞,第二步怎么搞,细节怎么处理,这样显然后者得到的结果要精细些。
上面是一些理论分析,从实际来看,VF控制是目前变频器主流控制方法,辅以适当的补偿方法可以提高其性能。目前提高VF控制性能的主要方法有:低频力矩补偿、死区补偿、动态磁通控制、跟踪自启动等,可以适用于80%以上的工况。在某些对动态要求很高的场合,则需要使用矢量控制,如伺服、印刷等。矢量控制是根据测量到的电流、电压和磁通等数据,结合电机内部的电阻电感等参数计算出当前的转速和位置,并进行必要的修正,从而在不同频率下运行时,得到更好的控制模式。由于计算量较大,且需要知道电机内部参数,所需数据中的相当部分,一般用户是很难得到的。这给矢量控制的应用带来了困难。对此,变频器都必须配置自动检测电动机参数的功能。总体而言,矢量控制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低频转矩大,动态响应好 ,但应用比较不方便,如果参数不合适可能还不能稳定运行,使用范围受到一些限制。实际中推荐用户能用VF控制就尽量不用矢量控制。事实上大多数情况增加了转矩提升、死区补偿、滑差补偿的高性能的VF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而且稳定性更好。
目前矢量控制的主要问题是适用性不如VF强,VF基本上什么异步电机都能上,但是矢量控制在专用电机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让VF望尘莫及。我到西门子参观的时候,他们对电机的控制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那就是用三台电机分别驱动一台时钟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想想是什么概念:12小时转一圈,这种超低速控制是我想都无法想的。这就是技术差距!这绝对代表了世界上电机控制的最高水平,而基本原理就是矢量控制。
至于ABB的直接转矩控制,世界上独此一家。老实说,我具体测试过波形,是在无法理解是如何实现的,特别是细节部分,体现出的波形跟教科书上的完全不一样。只能说自己孤陋寡闻。

看不太懂

网友B:
什么博士,就这水准,这个讲的太浅了,而且还有几个错误,本人异步机同步机,闭环矢量,开环矢量,vf都都做过

网友:
两个磁极考的最近,力矩最大,是谁教他的

网友:
西门子,12小时一圈,现在那一家的伺服做不到这个水准?异步机用闭环矢量,还可以走位置模式,这有什么难度。

网友B:
有本事,开环矢量,12小时一圈,我就很佩服

网友:
看来电机控制的水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博士,就这水准,这个讲的太浅了,而且还有几个错误,本人异步机同步机,闭环矢量,开环矢量,vf都都做 ...

前辈,能否解答下楼主位的问题?或提供点资料?

楼主:
事实上,我是要做每小时一转到每分钟30转,要分成2000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博士,就这水准,这个讲的太浅了,而且还有几个错误,本人异步机同步机,闭环矢量,开环矢量,vf都都做 ...

那个帖子是2012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是要做每小时一转到每分钟30转,要分成2000级。

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嘛,其实就是标幺化嘛,比如你要运行到,200hz,以220hz为基值,16位数的话,32767就代表220hz,iq15(-1)到iq15(1)代表-220hz到220hz。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1)为什么用q格式,因为做很多控制时,很多参数都是标幺化的值,q格式可以表示小数,而且很容易在不同q格式进行转换,只需要用移位指令即可。(2)为什么取220hz标幺?如果取200hz标幺,运行时,实际运行频率可能会比200hz高一点,这时就溢出了(16位,Q15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嘛,其实就是标幺化嘛,比如你要运行到,200hz,以220hz为基值,16位数的话,32767就代 ...

不知道标幺化怎么具体做,有资料吗?或者在说的详细一些。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手里有stm32平台伺服电机的商业代码,需要的pm我。

楼主:
上传一份NXP的源码,对应上面我发的应用笔记。

有源码有上位机软件。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B:
有本事,开环矢量,12小时一圈,我就很佩服

那不就是电子表嘛

网友(2019-01-19):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份NXP的源码,对应上面我发的应用笔记。

有源码有上位机软件。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