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简易测量频谱的设备或方案?

楼主(2017-10-14):
各位大神,项目中有个需求,希望能监控一定范围(大概方圆2公里左右)的电磁环境。
请教各位有没有方案或设备推荐,频率范围从1Mhz到2Ghz(或者更高)左右,一次性监控的带宽大概5-10Mhz,小弟不是搞射频出身的,所以指标提得不专业也不全。
或者就是有没有简单一点的设备或方案:能够扫频(1Mhz到2Ghz),能够按照要求输出相应频点和功率。
因为设备是在野外,所以对功耗有要求,比如在PC上跑SDR设备等方案暂时不考虑。
谢谢各位!

网友:
出多少钱的问题,比如10w还是20w等等,

网友:
我觉得采用HackRF One来采集射频信号,然后用DSP或者性能好点的ARM来计算频谱,可以完成你要求的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唉,我们这小地方,缺钱缺人,水平不济。
开始尝试着买了个SDRPLAY PS2,测试了下,功能性能感觉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可是只开放了PC端的开发资源。我们是远程的野外简易频谱监控,总不至于装个PC机放到外边,分分钟电池耗光。我们设想是跑嵌入式设备。
HACKRF ONE也看了,只是公司也没有人做过相应的DSP信号处理等开发,项目时间也摆在那。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需要输出频谱那么复杂的数据,只要能告知后方设定频点的功率值也是可以的。
我看到论坛上有高手提到过AD8307、ADF4351、AD8318和高频头等,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成熟的方案和设备。
谢谢各位了

网友:
SDRPLAY PS2+ 树莓派 如何?

网友:
所谓PC不就是跑win或linux的x86么  如果

网友:
计算力够 平板电脑或迷你主机功耗低吧

网友:
计算力要求高 估计dsp什么的功耗也不会低

网友:
hackrf上有个arm可以直接操作。。

网友A:
https://store.sharebrained.com/p ... -for-hackrf-one-kit

以及这样的扩展可以直接接上去用

网友:
能出多少钱?成都华日,各地无委监测设备都用。不过价格嘛,要求参数不同,价格不同,几十万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tore.sharebrained.com/products/portapack-for-hackrf-one-kit

以及这样的扩展可以直接接上去用 ...

多谢多谢,我回头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