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能不能在装备图上显示电阻或电容的值大小??

楼主(2017-10-14):
使用DXP软件,每次打样回来都要看原题图 和 PCB 图 进行手工焊接,然后来回对照看贴的多少值的。

能不能在 装备图中直接把 元器件的值放上去?

网友A:
当然可以,建库的时候增加一个机械层,画好轮廓,放置好字符串就行了,例如 .comment  .designator

我这里放置了两个层,分别显示位号和阻值
PCB里面需要设置机械层对,pairs,使元器件放到底层的时候,以上信息自动切换到底面
打印的时候设置好输出

网友:
会不会碰撞报警?

网友:
为什么不照着元件清单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建库的时候增加一个机械层,画好轮廓,放置好字符串就行了,例如 .comment  .designator

我这里 ...

受教了

网友:
你把PCB上的value显示出来,把线和敷铜去掉,然后打印出到一张纸上我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建库的时候增加一个机械层,画好轮廓,放置好字符串就行了,例如 .comment  .designator

我这里 ...

一直都是这么做,手工贴片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建库的时候增加一个机械层,画好轮廓,放置好字符串就行了,例如 .comment  .designator

我这里 ...

Goooooood!

网友:
当然可以,二楼的很赞。
但 PCB 印字一定要清晰!尤其是针对小器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