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加USB亮红灯成砖了,还有救不?

楼主(2017-10-14):
        前段时间入的K2P,使用的是官改的固件。今天折腾了下,把内存升级到256M,之后又加了USB2.0。都已经测试完毕装壳了,然后看到了角落里有个3.0的延长线就手贱想把USB改成3.0。
        然后就悲剧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路由就启动后一直亮红灯了。接上串口看到打印的记录一直在重启,这时候重启按复位键进uboot用网线也跟电脑连接不上。
        这样是不是就彻底成砖啦,还有救不

网友:
我的拿到手就改了两个USB口,然后就听说USB口很容易变红灯,结果改完就测试过,没用过。

网友A:
改USB挂着32G U盘用了有一个多月了没啥问题。USB独立供电,USB外壳和路由器外壳隔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USB挂着32G U盘用了有一个多月了没啥问题。USB独立供电,USB外壳和路由器外壳隔离开 ...

是用的3R33单独供电的,也看到又说要与外壳隔开,但我感觉不好隔就没隔开,然后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