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数组位移的思路问题

楼主(2017-10-15):
如题  我有0-48个数, 算是数组元素里6个元素的每个位,我想了很久,想得到任意两个位中间全变成1的  数组
还是看图吧,能直观点
不知道为啥图传不上来,我发附件吧,附件也传不上来,我看回复能传不

楼主:
传图片显示 Server (IO) Erro  是什么意思

楼主:
传图片太费劲了,不是大了,就是截图有错误,图片是正的,但传上来又是反的,大家只能勉强看了

网友:
循环不行?

网友A:
定义个48位的二维数组存放48个灯的port和PIN脚,然后用for循环,如果是stm32就更简单了,直接存PIN脚对应的位带地址就行

网友:
你是要点亮某一个范围的灯吗?

uint8_t Led[6];
void LedOnRange( uint32_t from, uint32 to)
{
}

void LedOnRange( uint32_t from, uint32 count)
{
}

网友B:
我假设你用了STM32,反正你发在这个分区了,就姑且这么认为吧,那么48个灯(0~47号)直接一个数字全管了,long long A; 只取低48位。于是,假如我要让a~b (0 <= a < b <= 47) 之间的位全部变成1,其中a号不变,b号变为1。那么
long long Mask = ((1 << b+1) - 1) - ((1 << a+1) - 1) ;
A |= Mask;

不过我非常怀疑LZ的表述水平,你平时这么说话对方能准确领略到你的意图吗?你说图是反的然而是横着的,你说0~48个数这不就有49个了吗你6个字节放得下不。

网友C:
不考虑位带,或其它硬件加速,只依靠纯C

将起始位偏移,转换为字节、字或双字(分别对应8,16,32位,根据你的处理器位宽选择,以下简称字)
计算结束位的字偏移和位偏移

将两个字之间的完整字填0或1,起始字节就把末尾填直,结束字的开始位填值即可

网友D:
先把数组共用体到u128 让编译器去处理字节问题  假设填充23456一共5位 就是位或1111100  去掉0是11111  2的6次方减1然后左移2位  2的6次方就是1左移5位

网友:
如果上百字节数组 似乎只能都除以8找到所在字节 把中间整字节填充(如果有) 再填充两头了 前后都在同一字节是特例

楼主:
谢谢帮我把图正过来了,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个48位的二维数组存放48个灯的port和PIN脚,然后用for循环,如果是stm32就更简单了,直接存PIN脚对应的 ...

谢谢给的思路,但二维数组我还是想不通,我在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假设你用了STM32,反正你发在这个分区了,就姑且这么认为吧,那么48个灯(0~47号)直接一个数字全管了,l ...

哈哈,先感谢您的提示,看的出来你是高手,你的思路我要消化很长时间,看不懂呢
我确实是表达问题没清楚,语言组织能力有问题,哈哈,平时说话我也感觉自己挺笨的,谢谢理解啊
好哥们,很喜欢你
是这样的流程    第一次过来个参数,比如10  那就就是在第10个比特位是开始的位置,当第二个参数过来时比如15,
那么就在第15个比特位结束 10到15之间全变成1,  当第三次过来参数时如果是12,那么15到12比特位在全是1
不知道这样我说清楚了没,因为在上班,所以有空我在好好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位带,或其它硬件加速,只依靠纯C

将起始位偏移,转换为字节、字或双字(分别对应8,16,32位,根据 ...

谢谢 大侠啊!您说的我不懂,我初学水平。我还在学习的路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数组共用体到u128 让编译器去处理字节问题  假设填充23456一共5位 就是位或1111100  去掉0是11111  2的 ...

也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这个我不太理解,我好好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先感谢您的提示,看的出来你是高手,你的思路我要消化很长时间,看不懂呢
我确实是表达问题没清楚 ...

。。。这么说都不要或了,每次直接赋值等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先感谢您的提示,看的出来你是高手,你的思路我要消化很长时间,看不懂呢
我确实是表达问题没清楚 ...

就不能每次都传个起始和结束吗?你这样抽象都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