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负极性的微功耗LDO?类似和7533反向的

楼主(2017-10-15):
就像7905和7805反向的一样,有没有7533的反向产品?

有成熟稳定的型号还请推荐一下。

网友A:
LDO除非输入输出压差小,否则功耗不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除非输入输出压差小,否则功耗不会低

看来要更正一下,这里的“功耗”应该为“静耗”。

7533的静耗在10uA以内,但我要找的是共正极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就用三极管和NMOS场管做,输入输出压差可以在0.2V以内。
静耗在10uA以内还是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