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推荐一款低压(小于36V)的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7-10-15):
如题,各位大侠麻烦推荐下。要求是
1,反电动势是正弦波,不是方波的
2,功率十几瓦就够了,不过可以随便
3,电压低于36V
4,最好有位置传感器,没有也没关系
5,尽量便宜,能淘宝上买到~

谢谢大家!

网友:
反电动势是正弦波,这就尴尬了。

网友A:
突然想起,LZ要找的是不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B:
微波炉转盘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LZ要找的是不是旋转变压器?

不是.就是永磁同步电机(PM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转盘电机

那是单相的,还是2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单相的,还是220的....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国产雷赛的BLM57025(24V 、25W),淘宝可以搜到,性价比还可以,他们家的电机我用的比较多,非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单相的,还是220的....

对了,如果需要精确的位置闭环控制可以选择带编码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单相的,还是220的....

忍不住打个广告,如果有需要伺服驱动定制开发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单相的,还是220的....

有2种,一种220V,一种是24V,都是单向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低压伺服不都是这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