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SPWM得到的正弦波畸变

楼主(2017-10-15):
电路很简单,就是H通过SPWM控制输出正弦波。SPWM为双极性。在H桥输出端更换不同元件得到不同的波形,且只有阻容输出网络时才能等到正弦波。
为了调试安全,不炸鸡,H桥经过了1K电阻接到电源。下图为输出端接R+C  不同电感量的L+C的输出波形。R+C很容易得到正弦波,但L+C时无论怎么
改变L值也无法得到一个较好的正弦波,是否由于是这个1K的电源电阻导致的还是应该怎么取L,C值?

网友A:
pwm频率多少?电感多少?电容多少?

网友:
你测一下经过电阻后的电源电压,估计不稳

网友:
1K电阻要接在电源滤波电解之前。

网友:
电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多少?电感多少?电容多少?

25K频率,电感具体没测,应该有1mH左右吧加个2.2uF的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多少?电感多少?电容多少?

25K的频率,电感具体没测,应该有1mH左右,加一个2.2uF的CBB电容。我想是否由于是那个1K的限流电阻导致畸变的呢?

楼主:
电感是1mH,2.2uFCBB电容,25K的载波。具体电感怎么取值呢?

楼主:
你是说电视机那消磁仪?

网友:
电源限流有一些影响,还是加管子做个过流保护;
看波形是后面电流不足,LC本身是非线性的,对50HZ的频率来说,感抗应该没有用RC时的1K大;

网友:
如果后级是电感,最好加上二极管处理一下断电时的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