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 4A 线性可调电源原理求解

楼主(2017-10-16):
最近在搜集一些数控电源的资料,在坛里有看到一款图纸对调整管的驱动原理不是很明白,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先拜谢了。见下图,

如图,这是最近在一个电子论坛看到的线性电源的原理图部分,而且电源已经在原作者手上调试完成;但有疑惑的问题如下:
1,Q4如何驱动Q5的截止和导通?
2,调整管Q5的输出端-18V供电是几个意思?

网友:
图不完整 参考地不一样 怎么看呢

楼主:
如附件,完成的图纸

网友A:
1. 截止靠R3上拉
2. 负压应该是加速放电和确保能够输出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截止靠R3上拉
2. 负压应该是加速放电和确保能够输出0V吧

你好。按照你的说法,Q5的截止是在当Q4截止后由R3上拉到高电位;
那么,Q5的导通就应该是在Q4工作在导通的状态下拉低Q5的基极,但Q4是PNP,电流方向不对啊?
另外,Q4导通需要前端运放提供负压驱动,但D9,D10的用法有点看不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VOUT 范围是0-30V, 当数控电源工作时,假如输出12V,放电电阻R9,R10的功率总功率为4W,实际功率为[12V-(-18V)]^2/(100//100) = 18W >> 4W,
是否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说法,Q5的截止是在当Q4截止后由R3上拉到高电位;
那么,Q5的导通就应该是在Q4工作在导通 ...

TIP41是NPN啊,是图画错了吧?

网友:
电感放在调整管的后面,负载变化大的时候电压不稳吧

网友B:
楼主准备自己仿制吗?如果是论坛开源的,我预定一台。

网友:
又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准备自己仿制吗?如果是论坛开源的,我预定一台。

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先吧